PROE如何创建三维选型软件?

楼主(2013-09-13):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们是做自动化行业的,一般是专机同时配套线体,都是非标的,专机肯定要重新设计,但是相应的线体(倍速链,滚筒线,皮带线等等)也要做一些相应改动,但是改动都不是很大,主要是改一下高度,线体有效宽度,线体长度等等。还有就是更换一下型材,电机,等。

在此之前也都是再次重新画图,装配,重新出图加工,基本都是固定结构,但是却也占用了不少时间;还有就是采购,有不少基本上要等到设计完再买,前期浪费了不少时间;车间也是需要等到图纸出来才开始加工,如果遇到供货期紧张的单子,前期时间浪费了也不少。因此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或是方法,能更加简便快捷,提高效率。就像misumi,smc等三维设计软件那样,只填写一下参数、选择一下附件就能自动生成三维图,如果能够同时出来BOM就更好了。这样都节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A:
查阅 Pro/e "族表" 资料。

网友B:
参数化设计。设置好了,改一个参数,模型相关的部件尺寸跟着一起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化设计。设置好了,改一个参数,模型相关的部件尺寸跟着一起变。

得一个个打开再改,一个一个改有些麻烦,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总的参数设置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 Pro/e "族表" 资料。

只用过用族表换单个系列零件,但是没用过族表去驱动所有零部件的组装图。能具体些吗?还有有些尺寸是需要根据订单确定的,例如:线体长20米,型材单根长6米,就需要3跟整的和2米裁剪后的型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得一个个打开再改,一个一个改有些麻烦,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总的参数设置界面

不用一个个改啊。
我看过别人做。
做好了 比如你的贴图的设备要加长,之前设置好长度参数L,宽度参数W=L/2 这样的关系,你直接改L的数值,整个设备就加长加宽了。零件也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一个个改啊。
我看过别人做。
做好了 比如你的贴图的设备要加长,之前设置好长度参数L,宽度参数W= ...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