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大概讲讲现在的加工费用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9-13):
现在,像我们这种毕业才一两年的人,一毕业就从事所谓的“机械工程师”,对机加工了解甚少,对设计很不利,平时了解的机会又比较少,只能从老师傅们那里听得一二,很不系统。

各位社友们,可否系统的讲解一下加工的各种费用是怎么计算的,比如:
加工一个普通的孔多少钱?
一个沉孔多少钱?
一般的车床、铣床、磨床等工作一个小时的加工费多少?
CNC一个小时多少钱?
如何确认一张图纸加工出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热处理、表面处理的费用怎么计算?
等等……

网友:
原来有工时定额标准,比如一个多大的孔,钻·1mm多少时间,算好后乘个系数,就是基本工时,然后加工费就出来了。

当然这东西没这么简单,如果我写个几千字就能让你会算价格,那工程师就更不值钱了

算价说复杂也复杂,比如首先要懂工艺。然后了解相关的工艺的参数。比如钻一个孔,可以多少转速,多少进给量,等等。然后才能算加工费。

当然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有些产品,算算重量基本就知道价格了

网友(点评):
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设计者,如果不掌握点与成本有关的东西,也不行。所以,希望这方面的前辈可以透露一二,或者指点一下如何才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好麻烦的哦~~基本都是按照加工时间和单位加工价格来算的·~~调质热处理什么的好算~~但是也只是一个大概,因为这个各个区域的价格都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是的! 只是想了解一下大概的,以后在设计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可以节约点成本,设计的零件才更加经济实用

网友A:
最好有图

网友:
报价就是经验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透露一二点你的经验呢

网友:
一般..加工费=材料费X3   反正我是信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点,整台设备报价的时候使用很不错,但是重要部件还是要分开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

比如
这块工作台铝板,长*宽*厚=1800*900*20.

来图加工,需要多少钱呢?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点评):
1看什么材料,算出毛坯的体积,求出重量,乘以单价。 2排设备,比如这个 铣床,龙门加工中心引孔(可以不要但是速度快很多),钻床。看要不要热处理(热处理不便宜)。

网友(点评):
3看尺寸确定加工时间,乘以每台机床的单价 4加上运输,税,物流费用 5工装的难度,是否需要专用工装,量大不考虑价格,量小要加进去。 6刀具是否特殊刀具(现在刀具忒贵) 7市面上能这种零件的厂家多不多

网友(点评):
普通的6061算,不带表面处理,材料费2800,cnc加工费2000左右,在加上风险和利润6K

网友:
可以向同行问一下,参考一下价格,呵呵

网友:
一般..加工费=材料费X3

网友:
我见过直接给客户电仿真的时间的。把时间的算的很准,利很薄。

网友:
想了解工艺工价,都是经验堆积的,想靠一时半学会那是不现实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都是死的。建议在设计之前先在一线加工做了解加工工艺,然后再去组装实际了解零件与零件的间隙配合,结构等,再去设计,这样不会什么都不懂就上来,两眼一抹黑啊

网友(点评):
嗯,是应该多了解加工工艺!前辈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相关经验,供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说这个前辈折煞了,我也是皮毛,只是说下我在做工艺之前所做的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