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纸 中 遇到的那些囧事儿

楼主(2013-09-13):
工程图,算是一个机械设计者的结晶,不容许犯错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都是要以金钱、时间、人力来衡量的。

所以,各位社友、前辈,都来讲讲自己在出工程图时遇到过哪些错误,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然后是怎么解决的,提醒大伙儿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这样很有利于大伙学习,前辈犯过的错误或做的不当的地方,我们在遇到相应的问题时就得警惕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实际设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作为例子讲解,会比书本中一成不变的讲解,印象深刻得多,如果大侠觉得有那么一件关于工程图的囧事值得一说,相信这是我们初入职场者最宝贵的财富!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这里改了,那里没改过来。。两个零件一模一样,只是尺寸,台阶长度不一样,一拉,,,没吻合上

网友A:
      图纸在二维CAD里绝对要1:1绘制。哪怕是局部修改也要1:1绘制。局部修改中,尽管图形相似也要1:1修改线条,切忌只改尺寸,不改线条。只改尺寸不改线条,好象是讨了便宜,最终吃亏还是自己。
      特别注意二维CAD的局部放大视图、折断视图中标注的尺寸,在修改中很容易被动忽略。

网友:
永远不要高估你的加工商的能力,还有小心你兜里的钞票,也许不是你付钱。。。。合适你的使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在二维CAD里绝对要1:1绘制。哪怕是局部修改也要1:1绘制。局部修改中,尽管图形相似也要1:1修改 ...

这个的话,现在一般工程图都用SW了,自动生成,好像还比较不容易犯,但要在CAD出工程图时,这点确实很重要,感谢前辈分享,学习了!

网友:
在CAD中画二维图用1:1比例确实重要,有时尺寸改变了,没有改变线条,就看不出零件装配有没有干涉,等制造过程中再发现就麻烦了。

网友:
刚参加工作时,画工艺图不爱1:1画,总是在设计图的基础上改,就是图和标注不成比例。后来线割需要钻穿丝孔,直接在那里画个孔,标注下位置,结果位置错误,零件全部报废了!

网友:
是呀,1:1很得要,有时总装图改了,而零件图记记改了

网友:
看来必须养成一比一的好习惯

网友:
sw比较人性化,,,,

网友:
鬼子设计图纸上的错误……恩,让我抓狂很久,直接当面八格亚路都骂出来了。鬼子点头哈腰思里妈塞了半天。事情是这样,工件上加工5个8-36UNF螺纹孔,深度为13毫米以上,其实是半英寸以上即可。加工的是盲孔。最初日本那边设计的样机底孔深是16毫米,整个厚度是20,留4没贯通。但实装后为了避让其他部件和减少厚度,深度成了13.2,厚度成15。好吧,这样一来我没法加工了,这么深的孔,直槽丝锥磨了前三牙进去,崩牙折断,底面被切屑顶变形,丝锥快速磨损。螺旋槽好点,但崩牙折断少不了,同样快速磨损。工件必须全检。OSG丝锥一根三四十多,一盒10根一天搞定。一个工件二十多,一天扔几百个。反馈上面,最后设计这个产品的鬼子赶了过来,让我好好骂了一通,完了修改结构,给我凑出0.5毫米余量,再减少深度到半英寸,这样才算完。

网友:
1:1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