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绞龙联轴器结构,实在弄不明白

楼主(2013-09-13):
下图中是绞龙管与电机减速机联接部分,应该是联轴器的作用吧,看的人家的设备,内部结构不清楚,貌似是有花键联接,主要疑惑的是B部分的两个螺栓作用,B部分是个环套,套在绞龙管外侧的圆管上,那螺栓也不能用来调整绞龙管(还隔着一个圆管),A应该是起密封作用的,不知道和A是怎么联接的,还有就是C和A是怎么联接的呢?是不是有这种联接件,实在弄不明白。

请大家分享经验。谢谢。

楼主:
图2是绞龙轴上一段没有叶片,能起到挤压物料水分的作用,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分享一下。
另附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既然光轴能挤压,那焊接上一个页片高度小一些,反向的绞龙页片,挤压

作用会不会更好一些。我自己分析的结果是可能挤住的那一段物料一直出不来,不起作用,但是没做过

实验有点不死心。要是两股相反的力能将物料供起来可能这个结构还有一点作用。

网友:
你说的就是一台螺旋压榨机。

网友(点评):
那是怎么实现压榨的呢,应该没有反向绞龙页片吧

网友:
铰刀确实是在电机侧有一段是反向叶轮,但是这个取决于出料口位置,不能成死料。就是料必须能排出
右侧应该不是电机,应该是减速机吧,绞龙直接和电机连接转速太快
绞龙转速多少?
作用和连接方式等要系统的分析,这个设备在整个工艺系统中的作用,物料的流动方式等,然后推断这个设备的功能,进而推断机构

网友(点评):
后面是减速机,带减速机的这一端是进料端

网友:
BC里面是轴承。

网友(点评):
应该是轴承,C中的法兰凸出的一部分估计是充当了轴承盒的作用,没有拆开只能猜测了。 那B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啊,感觉整个结构弄复杂了,就怕内部有什么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