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简单的转盘装置,想把电视机挂墙上

楼主(2013-09-13):
我现在想把电视机挂墙上,想做个转盘一边固定在墙上,一边固定在电视机上(20cm*20cm),转盘能转360度,而且要有类似阻尼效应,就是转的话不能太画,有些手感,请问怎么做?大概的想法就行,结构不能太复杂,不会做。。。。。

我是个菜鸟,刚在自己动手搞个,有车床,3d打印机,轴承什么的可以买,不能太贵。。。(<100)

网友:
电视机挂墙上转来转去干嘛?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都能挂墙上的

网友:
难道是想,把那电视机放在桌子上的底座,和电视机直接挂墙上,然后电视机屏幕可以旋转,你不管坐什么位置都可以看电视吧。

网友:
浪费时间。。
淘宝上液晶屏支架多的很。随便找一个都比自己做的便宜美观。。。

网友:
为什么要360°旋转,左右旋转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2017-08-15):
我猜,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网友:
哈哈,这个需求有点意思。

网友(2018-01-24):
如果为了使用最好还是买,专业的由不贵,机械的东西一般都是越自己干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