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齿轮传动,还是带轮传动

楼主(2013-09-13):
设计一个转动装置,两个转轴之间平行距离6米,需要通过一个轴带动另外一个轴旋转,旋转速度每秒钟10转,请问用齿轮链条传动,还是皮带带轮传动呢?

网友:
依据工况而定!

网友:
距离大用轴。

网友:
看转向是否相同,若相同不妨考虑链传动,否则可考虑锥齿轮传动。

网友:
链条传动。

网友:
6M,用链条链轮传动好点。

网友:
每分钟600转,带传动距离长了,链传动转速快了,距离6米,链条要超过12米,噪音和链条的张紧都要考虑。

网友(点评):
要加尼龙拖链板。

网友(点评):
接着请问话说链传动一般适合多大的线速度?带呢??

网友(点评):
600RPM,6M,链条能扛得住这么快,这么远么。 我严重怀疑是否搞错转速了。

网友:
采用链传动吧。做条链条拖板和张紧装置。

网友:
因情况而定吧

网友:
转速太快 考虑用锥齿轮吧

网友:
不调整的话用锥齿轮传动。

网友:
链传动不适合高转速,如果对传动比没要求用普通V带,对传动比、效率要求较高就用同步带、齿轮传动也行

网友:
什么工况,既可以用链轮传动、三角带传动、同步带传动,也可以用传动轴转动,请详细说明工况。

网友(2013-11-02):
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我也是两个平行轴,一个主动,一个从动(转动方向可以相同或者相反),平行距离为400mm;转速<60RPM;输出功率1kw左右;
请教下用啥传动最简单?谢谢。

网友:
功率不大,速度快的话,同步带好点,噪音小,可多加几个涨紧轮。

网友(2013-12-02):
看精度而言,齿轮精度相比高些,链条传动省力,皮带是靠摩擦的相对费力精度差点

网友:
带传动吧

网友:
齿轮链条传动造价高,瞬时传动比不准确,但它可以在高温,油污,腐蚀环境下工作,根据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