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时常出现沿焊缝分布的裂纹,严重时做气压试验时会漏气

楼主(2013-09-13):
有个工件,是将轴头插入无缝钢管并进行焊接。
焊接处轴头尺寸200到300,焊接时插入深度80到120,轴头材料为锻打45#钢,钢管材料为48CrMoA。
焊接前轴头与钢管做热配,过赢量为0.02。
焊接后,时常出现沿焊缝分布的裂纹,严重时做气压试验时会漏气。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出现这样缺陷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先谢了!

网友:
选用材料焊接性能本来就不好,建议找焊接工程师或焊接技师咨询焊接工艺。

网友:
典型的焊缝收缩问题。
钢材热胀冷缩大家都很清楚,焊接时受热,轴件胀大,冷却后,轴收缩,产生了内应力,如果内应力过大,就可能撕裂焊缝。
我个人估计是48CrMoA这种材料相对于45#钢热变形要大很多产生的,也有可能是材料不合格,内应力太大造成的。
对于楼主这样较大的轴,过盈装配后,可以先用气枪预热,然后用榔头砸几下钢管,消除下内应力试试。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那就换换钢管的材料试试

楼主:
楼上的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先谢了!

网友:
你是什么焊接方法?

网友:
调参数吧。。根据 熔深看看 I^2 R T,还有气枪头走位的速度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常规的二氧化碳等惰性气体保护到位不到位。。电极头还好使不,这些你都检查检查。
通俗来讲,①就是 焊多了,材料发生严重性变、耐蚀性变差,比如黑皮。 根据 I^2 RT, 气枪头走枪速度来调节。
               ②还有就是 焊的时候,惰性气体不足,导致 材料高热的状态下未先发生“相熔”而先发生了氧化 导致的不利性变。 更换新的气罐、或者采用新的焊接方法。

关键点就是,你的工艺参数要保证你的 材料受体与母体要 在不受 外界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先行发生 高热变为熔融,然后在惰性气体的保护下,发生充分冷却。

楼主:
就是普通的气焊。
没有采用惰性气体保护。
在焊接前,筒体因过盈配合需要,火焰加热了,而轴头没有加热,装配后冷却约7、8分钟后进行气焊。
目前要求焊接前对轴头适度加热,再观察一下焊接后的状况。
感谢各位的回复!

补充内容 (2013-9-14 15:18):
更正一下:是普通电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