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什么标准来检验卷扬机?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神,你们公司都是依靠什么标准来检验卷扬机的。

网友:
建筑卷扬机有强制规范,那里面有检验方法,有专门的部门执行,一般自己是不能玩这个的,特殊卷扬机,比如钢铁厂氧枪卷扬机,厂子里自己定一个检验规范,报批,自己就可以玩,那上面有一个拉力传感器,挂重物,就可以检测,很准确的,

网友:
参考起重设备! L4 R3 N% O$ z)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