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第四轴如何不用回零就可以运行

楼主(2013-09-13):
FANUC-0IM第四轴(数控转台)如何不用回零就可以运行。现在想把数控转台卸掉,不用了。该怎样设置,求大侠指点。

网友A:
8131把4改为3

网友:
把第四轴屏蔽了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31把4改为3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我算个什么大侠啊,就是一穷屌丝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