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型求解: 这产品要用管做管应该多长?

楼主(2013-09-13):
这产品要用管做管应该多长?做出来直径是29.5mm高是24mm

网友A:
你给的条件不够,是算不出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条件不够,是算不出了的。

要什么条件

网友A:
这种零件都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件都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加工。

不是!这是用管去胀型的!

楼主:
补充内容 (2013-9-14 19:28):
管是22mm的管

网友B:
按等体积就出来了呀,都懒得算

网友:
实在不好算,就放到有水的量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等体积就出来了呀,都懒得算

那你把公式跟我说

补充内容 (2013-9-15 19:30):
没有量杯可以量

网友(点评):
放进量杯,看水面升高的体积,然后按管子端面面积乘上长度,体积与量出来的相等,不就算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