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eddyzhang版主给点建议:Ansys和Algor软件选择问题

楼主(2013-09-13):
虽然软件只是一个工具,对于大部分工作而言,大部分软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一个面临选择的问题。

情况如下:
俺有时做机械结构设计,想对其中的一些结构进行一下初步的分析,结构一般都不是很复杂,所以想自学一点相对容易上手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所以选择上有点纠结:

1)Ansys,这个用的最广,参考资料最全,但是感觉有点复杂;
2)Algor,这个用的人少,资料少,有人说容易上手,有人说比Ansys复杂,有点搞不懂了。

所以请eddyzhang版主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老兄客气了。
以个人愚见,推荐用ansys。
理由如下:
1,ansys应用面广,虽然它是不断并购其他公司产品。但是不得不说。软件本身应用面是很广的。
2,资料丰富,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软件之一。软件本身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群体。所以资料丰富,我们论坛很多人也是用这个软件。
3,与其他软件集成度好,ansys workbench 现在有着友好的界面。与其他三维软件有着较好的集成度。另外它本身自带的三维处理软件也易于对模型进行修改。这样易于快速处理修改的模型。
4,易于操作, ansys workbench本身非常易于操作,容易上手。
5,高低搭配,ansys workbench对于初级用户来说,容易使用。但是它本身可以加apdl命令。而且也可以用它本身的开发语言做定制开发。模型也可以在ansys经典界面下使用。
我是4年前接触Algor的,但是没有怎么了解。
当然ansys软件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容易处理线性模型。对于非线性模型,还是建议用其他软件。
另外,盗版挺多。可以用用试试。实际使用后,就可比较一二了。
关于分析软件的使用,每款软件都有固定的客户群体。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软件得到了相关机构的认证,而形成了标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选择同行业使用的分析软件。

网友(点评):
看了版主的建议,还是决定入手Ansys了,再次感谢。

网友:
国内是ansys的天下。
CAE能够操作进行计算,好象不难,难的是结果判断,任何CAE的操作说明或国内专著对操作结果的判断都不作详细阐述。
取不同边界条件就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对于新手来讲非常头痛。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是写软件操作的并没有工程实践。写专注的有不一定了解软件操作。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是,找论文看,有软件设定和实际对比结果的。我在公司培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版主可推荐一些论文或网址,方便大家学习。也许我找论文的方法不当,找到的论文有点儿藏头露尾或一些数据是神机妙算。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确定好你想找什么样内容的论文。你做的什么产品。然后再去找。先可以找找国内的论文,对研究内容和方法有个大体认识,再去找外文全文。我的QQ空间有收集的论文地址,论坛里面也有发过。

网友(点评):
关于边界这些问题,判断这些问题。我一开始也犯愁。实际结果跟分析会有多大差距?那我们是要做测试的。只有不断的测试才能提高分析的可靠度和精度。一般产品设计都有标准,有的标准也讲到有限元分析。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看了你发在论坛里的文章和地址,是英文,看不懂。版主手里有无UGNX CAE或MSC Nastran方面的中文资料?,如有,请支持。我主要作静设备(梁和壳)分析。

网友(点评):
有关于nxcae的,不过也是英文的。nx里面不是有帮助文件和training吗,我有training的资料和原文件,不过文件挺大。

网友(点评):
nx帮助文件作用不大,training是中文吗?

网友A:
如果只是基本的机械校核,我觉得没必要去用ansys,你把solidworks的simlution玩好,基本上还算够用。就像你想学车,总觉得要来一辆法拉利跑车才觉得有技术含量,其实你平时可能只是开一辆QQ。这个见仁见智,看你怎么想了。

网友(点评):
既然有法拉利开为何去开QQ

网友(点评):
有车不开天天骑自行车的洋人在你眼里是不是非常有病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两码事。如果这个软件对你来说都比较合适。那就直接用。我们三维是用UG,CAE用ANSYS。那UG里面也有分析模块。但是我们觉得各有专攻。我们的设计工程师也是用ANSYS。有的问题或疑问我们会帮他们培训或解决。

网友(点评):
我都说了基本的机械校核。。。。请认真看我的回复。 ansys是一下两下能学好的?大多数人搞一点皮毛就觉得好厉害什么的,其实他们用到的连ug,sw的深度达不到。把法拉利开起来就觉得掌握了?

网友(点评):
楼主都学ansys了,我们也没必要争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基本的机械校核,我觉得没必要去用ansys,你把solidworks的simlution玩好,基本上还算够用。就像你 ...

说的是驾驭!

网友:
4楼说的对,有篇文章说的好,给设计人员的CAE和给分析人员的CAE定位是不一样的,楼主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如果跟我们一样是设计人员,就老老实实使用集成在CAD中的CAE,因为那才是给你用的。

网友(点评):
一开始可以先用三维软件集成的分析工具。但是如果有条件建议还是直接用专业分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