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轴三个链轮一个电机,有没有办法使两根轴相反方向转动?

楼主(2013-09-13):
请教

两根轴三个链轮一个电机,有没有办法使两根轴相反方向转动,不能用齿轮,有位置要求。

网友A:
看看这样子行不,可能还需要一个链轮

网友(点评):
好办法,调整好3个链轮也可以

网友: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年轻人你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子行不,可能还需要一个链轮

应该可以,我试下调下位置,这样把上面的链轮改为张紧轮应该好点,谢谢

网友:
玉米脱皮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一个在链条内,一个在链条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在链条内,一个在链条外。

同意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想想胀紧链轮就知道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