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鹰号召的高级技工,就进来试试身手

楼主(2013-09-13):
看到老鹰号召的高级技工 ,不知道是属于设计的还是制造的 。本人是属于制造 ,附上一图  ,虽简单零件 可有好几种工艺 。

 各位高手各显神通吧  ,本人排工艺装夹三次 ,排除意外事故 ,合格率为百分之百 ,效率为五分钟一件成品..

各位请出手吧!

补充内容 (2013-9-14 16:53):
材料为铝6061   毛坯自选(符合加工技术条件)  加工方法纯机加工(不包括车铣复合合中心等特殊设备) 数量年用量5千件为基准  在等保质保量前提下完成 总体加工时间超过15分钟的不算技师了  装夹时间也算噢

补充内容 (2013-9-16 12:17):
到是国庆节过后要是还能再首页上找到此贴 我公布工艺图纸

网友(点评):
技工会对设计提出建议甚至批评,却不会去“设计”。

网友(点评):
认认真真的看了四页,也没看到楼主的工艺规程,至少把工艺路线亮一下吧。ps:一楼把主题带偏了,呵呵

网友A:
受控文件什么意思,存档又意味着什么

网友(点评):
相当于蓝图,体系要求。

网友(点评):
正规的公司,在生产现场图纸或给外加工的图纸上没有这两个章或者类似作用的章。那这张图纸就是垃圾,无效文件资料。

网友(点评):
ISO9001:2004质量管理体系,4.2.3/4.2.4文件的控制,记录的控制,文件的有效性评价

网友(点评):
大侠们,这四个字是后期盖章还是打印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是复印出来的,原来是红色印

网友(点评):
受控文件多常见于保密单位或者大公司的核心技术文件

网友:
能不能展示你做的工艺啊,顶部弯头那怎么加工的

网友B:
从表面涂覆判断为铝件。不过坯件形态未告知,也不知批量如何。

网友:
加工这一块是文盲

网友C:
如使用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一次外装夹就搞定。

加工时间和1#图片的材质说明一样,。。。。

猜猜看

网友(点评):
一步不可能到位的,加工中心加工的孔不可能打穿的,所以还需要其他步骤的。

网友(点评):
阁下可以找相关的视频看看。

网友:
俺对工艺不太懂,没有师傅您的手艺。只是来凑个热闹,要是我,会这样做。
1.夹住毛坯外圆车B平面,车9.5孔,车A孔
2.做夹具,以B与A为基准,用成型刀铣内槽开口
3.还是2夹具定位,成型刀铣斜凸台

网友(点评):
这样做能保证平行度0.02?

网友(点评):
工装调好0.02怎么达不到?

网友(点评):
瞎扯淡,哪凉快哪呆着去

网友(点评):
太复杂,这种工件加工一般回转部分都是车出来的,缺口之类的都是铣出来的。

网友(点评):
回orc-roll:还是去第三页看楼主回复我的话,再来我这说话

网友:
这是工艺员的强项,我只会说个大概。

网友(点评):
嗯! 你说的这个”大概“还真是够大概

网友:
见笑了。我觉得大家是好心研究交流设计工艺。可是我们缺的不是这个能力。是材料跟不上国外。基础理论跟不上,

网友:
楼主 先说说毛料是如何 ,方块还是铸件啊,大概余量,要不咋个整工艺

网友(点评):
铸件、锻件还有轧制件加工方式的确不同,热轧后的工件一般先要热处理然后才加工的。

网友:
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干法。楼主打算上什么设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设备有要求吗?还是自己放开想象?

网友:
快想办法哦,让我见识一下

网友:
看什么设备,如果条件合适应该两次装夹出产品,至于多少时间就看基础料

网友:
存档和受控是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中对文件控制的要求

网友:
未说明选用设备及毛坯料型态很难说!!!

楼主:
补充说明  材料为铝6061 毛坯可自选  加工工艺 纯加工  设备注:CNC三轴  CNC车(不包括车铣复合) EDM电加工 普通铣床 磨床 等设备。。  没有专用设备  大家可以任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使用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一次外装夹就搞定。

加工时间和1#图片的材质说明一样,。。。。

就算车铣符合中心 一次也干不完 要头头做 而且你要考虑 头部变形

网友(点评):
车铣复合中心有的好像可以,面对面的双卡盘,貌似很贵

网友(点评):
双主轴车削中心一次装夹可以加工成型。

网友:
首先,楼主的工件加工其实不算复杂。我就粗略说说,权当抛钻引玉。若是让我来编写工艺,我会这么写
普车-热处理-精车-数铣-钳-涂覆;因为这个工件如何装配不清楚,还有他要实现的功能也不知道,所以不知道要不要留装配余量。还有楼主说只要装夹三次就能加工出来,我可以肯定的说楼主粗精车放到一起加工了,工件的热处理产生的变形不会影响工件的精度吗?
具体说下
普车:普车部分是大概车出工件的外形,所以切削量比较大,产生的切削应力比较大,需要进行热处理消除应力。普车一般是单边留1-2mm余量,零件车成台阶轴的形式,里面的台阶孔也车出来。粗车需要装夹两次。其实细节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出来了。
精车:精车的作用就是保证工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以及形状公差,这里面可以看出工件的形位公差要求很高,工件孔的精度要求也蛮高的。工件其实是车加工出端面的斜面,然后通过铣床加工出两个缺口。
热处理的作用就是消除工件的切削应力。, S2 n6 i j- J+ v; o& a
普铣:若采用普铣加工的话,工件无论是装夹还是加工都显得很麻烦,而且对操作者的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装夹次数至少两次。很明显楼主这里采用的是数铣,可以通过搭压板的方式一次加工出缺口以及底部的腰形形状,同时加工出两耳的孔。不过这里孔以及工件的外形都不能加工穿的,通常会加工的留底部薄薄的一层。
# w( J2 u J' A- n5 h钳:,钳工的作用是修毛刺、将孔打穿以及孔口倒角等等。最后工件酒精清洗下。
涂覆:根据材料的技术指标,工件最后进行涂覆处理。
所以这里我想问下楼主,可以介绍下你的加工工艺吗?工件的加工方式多种多样,最关键就是保证精度、保证成本以及保证产品能实现功能。楼主的毛坯是棒料还是管材?还有上面的工艺是以棒料为坯料写的。我估摸着楼主工件可能会选择精密管材,冷拉精抽的型材,这样成本可能低些。亦或是这个工件是大批量生产,楼主特地设计了专用刀具、专用工装或者直接是专用机床。
. E6 D4 F Q9 E a, F! d3 w高手们赶紧跳出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别看了一眼就闪了。

网友:
跟设备也有很大关系吧,再说产品这东西越做越快,刚刚开始定的工序什么的肯定有些不如意。

网友:
如使用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一次外装夹就搞定。

网友:
看材料不大订成型料,1:大头向外车顺便切断(比较难控制的是40度的地方),2:做工装铣,3:涂覆。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我不是国家承认的高级技工,是自认的。

网友D:
我也来凑个热闹
工序分为 1.车内腔及外形 2.铣40度槽 3.铣30度斜边  材料为外径为28的棒料
1.车加工
夹紧棒料伸出长度20     6毫米切槽刀粗车工件外形留单边1MM加工余量并粗车端面   2.7MM的钻头钻深度为17工艺孔   抗震内孔刀车内孔加工至4控制深度14.5  内孔刀车加工内孔控制尺寸分别为9.5 4.5 及0.5倒角并控制深度并精车端面   切工艺槽   定制特殊角度反偏刀加工工件外形指尺寸  切断
2.加工中心
用内撑式家具安装多个工件   选用2.5铣刀粗铣槽  选用40度倒角刀精加工40度槽至尺寸  钻3.5孔
3.加工中心
用内臣式家具安装工件至第四轴   选用定制刀具加工30度斜边及控制2.3的凸台

工序1车加工辅助时间及加工时间1分钟至1.5分钟
工序2加工中心加工时间加工辅助时间为30秒
工序3工序2加工中心加工时间加工辅助时间为30秒
去毛刺及物料周转时间1分钟
合计4分钟内

网友(点评):
时间上可能有点问题。1分钟开关设备两次,这个有点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凑个热闹
工序分为 1.车内腔及外形 2.铣40度槽 3.铣30度斜边  材料为外径为28的棒料
1.车加工

废料可与材料厂家协商能按原材料价格7~8成进行回收。此加工工艺存在二个弊端1.对于加工设备及刀具要求高2.采用棒料使得材料浪费大,且车床废料较多难清理

网友E:
这图纸是扯蛋还是扯蛋,

外国名牌厂家专科工程师,工艺差的很多,如果国外,退回,说我们目前还没达到这水平,说他乱画可能坏了以后机会,

自己厂设计的,无条件把设计总工和工艺负责人拉到一起开会,沟通重新定精度,遇到过通达的小青年设计师,工艺说不好办,他说我要达到某某目的,工艺帮我定精度吧

外厂设计的看情况定,

我可以说这种图纸和设计师的能力关系不大,设计歼20的大佬都画会出这样的图纸,大学教授更多了,以上互动模式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图纸是扯蛋还是扯蛋,

外国名牌厂家专科工程师,工艺差的很多,如果国外,退回,说我们目前还没达到这 ...

不好办,那你能不能说下,什么是好好办的?还有好办了以后,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和老外的相比较,差多少?

网友:
如果是压铸出来的坏料5分钟搞定,如果是用棒料5分钟就有点麻烦了。(我看到过比你这个还要小的压铸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办,那你能不能说下,什么是好好办的?还有好办了以后,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和老外的相比较,差多少 ...

打个比方给你听,酿瓶酒,要啤酒的享受,又要伏特加的享受,可能就是一个智商150的小女孩设计的,她唐诗比你读得多,许多地方的品味已近超过大人了,将来更不谈,你咋办
如果学好工艺才设计坦克,飞机,我们的发展永远超不过解放前,工艺设计都精通的我只碰到过一个,已经80岁了,国家终身津贴享受者,市劳模,教授,一级高工,就是那句话人的精力有限的,相反大学老师设计不复杂的产品,工艺修改书几页,都是普通的,

补充内容 (2013-9-16 07:55):
那位80岁的通才,还是终身挨批的老右,自杀的尝试着

网友(点评):
兄弟,您的意思我们大概能了解,但有时关键处就差那么一两字,费琢磨啊~~~

网友(点评):
论坛上发帖,有时是有点随意

网友:
铸铝的话,两头车削,一头铣削,夹具OK的话,15分钟都嫌多,10分钟左右完全可以加工出来。ps:就用数控车和小立加好了。

网友(点评):
是产品啊,意味批量,太临界了,

网友:
要啥工艺哦,直接用压铸成型,分把钟4个,还个个都一样。

网友:
核心难度是两个0.02的对称度,按其定义,等价于正负0.01,即便正负0.02,除非市级考试比赛,做产品还是怕

补充内容 (2013-9-16 20:10):
对称度0.07,做批量,要合作者全思路清晰,经验态度到位,其实有一项到位已经是不错的员工了

网友:
下面大沉孔数车0.015公差,工艺公差,定位心轴0.005最小间隙,加工中心普通级,重复定位精度正负0.01,也就是0.02,打表对刀正负0.005公差,简单累加,合计对称度0.05,

0.06可以做了,上贴说重了

网友:
要么下面大沉孔和心轴做成紧配合,铝材软,敲进去,那误差没了,再用好点的加工中心,重复精度是正负0.005,对刀小心点0.003,好像能做0.02

网友:
经过半年多的休息,现在要去做一定机加工公司的经理,感觉好有压力啊!所以现在到这里来了解一些行情。没想到一来就可以看到这么精通机加工的高手,我喜欢。
几年前就在这里下载东西了,确实帮我了很多。以后也许可以帮我更多了。

网友:
坐等楼主发你的工艺

网友:
我看懂图了。。

网友:
楼主5分钟做一件,不如发个视频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不懂加工

网友G:
楼主不是一出多的吧?

我的想法:
坯料是锻件,
工艺流程是:1)车B端面及内孔。2)调头车外型。3)加工中心加工孔,钩槽,成型刀(精加工)加工锥面。对于对称度0.02有点严格,需要机床精度可靠,我准备采用涨力心轴装夹,应该可以保证。
但是时间上没想到楼主5分钟怎么搞定的,期待答案,学习下!

网友:
楼主到底有啥奇妙的方法,不会拔根毛,一吹,一箩筐吧

再说你考高级技工,数车,加工中心都熟练的,高级技工中比例非常小,术业有专攻,并且人家整体能力比你强,也不是故意要你难堪的

网友:
学习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
坯料是锻件,
工艺流程是:1)车B端面及内孔。2)调头车外型。3)加工中心加工孔,钩槽,成型 ...

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
坯料是锻件,
工艺流程是:1)车B端面及内孔。2)调头车外型。3)加工中心加工孔,钩槽,成型 ...

有点思路噢!一出多

网友:
坐等楼主的工艺来学习

网友:
新手,说的不对的别喷:先用车床把内孔外圆高度全部做掉,然后再上铣床铣外形,最后上镗床加工3.5的孔。谢谢指教

网友:
没看出难点,就是零件较薄,切削时刀具必须锋利,避免变形造成尺寸超差

网友:
楼主说的首页 是指哪里?
国庆节 好像还很遥远!

网友:
假设毛胚为锻件
工序1、车床大端面,车孔
      2、车床内张孔靠端面车外径
      3、加工中心(夹具为内账式,以大端面定位) 铣大端面外径轮廓,精铣小头异型出(定制成型刀一次加工完成)---打孔!

完成。。

网友: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多来向各位学习。

网友:
个人认为..外形有车床车好 .在由铣床铣俩侧.头上的形状有线切割完成.....   不知道是否真确..

网友:
原材料,椭圆形状的拉丝料。
1.车铣一体机,夹外形,车小外圆,内孔打一半,2个安装位打掉,2.3对边和4对边开粗,割断。
2.车铣一体机,安装位孔定位置,夹外圆,平b端面,车4.5内孔,2个安装位孔倒角
3.加工中心,内孔4.5定位,压法兰面,精铣2.3对边,和4对边扁位。
4.独立包装,表面氧化。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H:
菜鸟也来猜一下,毛坯锻件

1.车床装夹,钻2.8通孔(只要满足直径2.9孔精铰余量);
  然后粗、精车 B端面,直径9.5端面,保证尺寸0.7的精度;
  粗、精车直径4.5孔,直径4孔,保证尺寸14.8精度和对B的0.02的平行度。

2.做夹具,以B端面和4.5孔为基准,用钻床加工两个3.5的孔;
  精铰2.9孔,并在顶部用成型刀具完成顶部的40°,
  与尺寸14.8的端面相距的0.3mm,由夹具保证。

3.做夹具,可以继续使用2的夹具,在铣床上装夹,加工尺寸15.7;
  用60°成型铣刀分别铣削120°和60°部位,尺寸2.3由加工120°的铣刀保证,
  或者使用两把铣刀,可以简化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菜鸟也来猜一下,毛坯锻件

1.车床装夹,钻2.8通孔(只要满足直径2.9孔精铰余量);

想想尺寸太小,再想个办法,菜鸟就是菜鸟,没办法...

1.车端面B和直径9.5孔,保证尺寸0.7,钻2.8通孔。

2.做夹具,B端面和直径9.5孔定位,用铣铰刀加工直径4.5孔,直径4孔;
   钻两个3.5的孔,精铰直径2.9孔。

3.同上。

网友(2013-10-21):
坐等你的工艺·

网友:
正反两夹,搞定。

网友:
楼主公布工艺图纸吧!

网友:
这帖子没结果就完了。。。

网友:
头部做2八两把成型刀  地步用车床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拆开工艺加工效率会高很多,成本也会有很的节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控文件什么意思,存档又意味着什么

好像我听说是保密的意思吧 比如说如果外协 就不能用原件 还得复印一张 那出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5分钟? 装卸时间都不够 呵呵

网友:
对这个不在行,考虑单人单机操作肯定不是一个高效大批量的思路。我在宁波地区看到过一种模式,用一排仪表车床排成的流水工艺对零件加工,夹具设计好,每个人只负责加工一道,控制加工余量,钻夹几秒,切削几秒,工人就像机器一样不停钻夹加工。

网友(点评):
也是加工铝合金的,当时看到就是觉得他们钻夹很巧妙很快速,很惊叹!单件零件价格不高,按单机单人加工思路应该是不挣钱,时间都耗在钻夹调整上了,排工艺的人还是花了点心思的。

网友:
看图纸来说,应该可以俩次装卡,不会影响型位公差的要求的,感觉难度就在工件的尺寸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表面涂覆判断为铝件。不过坯件形态未告知,也不知批量如何。

“技工会对设计提出建议甚至批评,却不会去“设计”。”老师傅这句话,说的真精辟,令我想到机械设计是多么令人烦恼的一份职业。设计做不好,所有的部门都要骂你。

网友:
5分钟?太牛逼了吧,坐等楼主工艺

网友:
大虾应该把毛料交代一下,不然工艺肯定不一样,如果是棒料直接铣削工艺可以:车-加工中心-铣。时间达不到

网友:
亲,你的工艺呢

网友:
这是我的看法,请多指教
素材为挤型材
车1——铣1——铣床2——表面处理
车1:先加工直径8圆柱端,车出基本形状(两爪夹持圆弧面)
铣1:2-直径3.5孔、直径4.5孔,各个台阶孔,四周倒角(此处台阶孔及4.5孔也可放在车床,放在铣床是为了方便四周倒角及3.5孔口倒角)
铣2:加工斜面斜面及端部沟槽、四周倒角
按这样的工艺走应该可以保证尺寸要求,并且工时不会需要很长
楼主的工艺好像只需要三次夹持?应该是类似这样的安排吧?

网友:
订制型材,含外形及两个直径3.5的孔
一,车出直径8端,打2.5孔,带出40度角度,切断(长度留余量
二,精密筒夹,加尾部靠山,定总长,镗孔
三,仪表车铣刀片加工装铣出两缺口,工装带旋转分度功能,一次装夹铣两缺口。
因为车削存在断续切削,每 一步的毛刺问题需要处理,比较烦人。

网友:
能不能说下,工艺的流程。假设仅使用普通车床和铣床,毛坯是棒料结构。
就是顶头那个斜面是如何加工的呢?

网友:
坐等楼主神作!

网友(2013-11-22):
特别想知道楼主的工艺,楼主大人请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