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材料特性: 16锰和热处理 45度的钢材,需要 一批 销轴

楼主(2013-09-13):
                因为 现在有点着急 ,就不跟大家客气了 我直接说我的 疑问、
  请求大家帮忙。

             现在 需要 一批 销轴 但是 有两种材料可选。、
            一种是16 锰, 但是 不易车削加工。而且 标准件也不好做,
       另一种是  热处理过的 45号钢。 价格低  标准件 也好做。

          想问的就是。 这两种 材料做成的销轴, 在用在相同的 地方, 他们的   硬度。 抗拉强度。 弯曲疲劳极限。 许用静应力  那个好点?

         用途是,架设高压电线,  因为一旦安装上  三四十年都不会 去拆除。 所以 得让它 用的时间得长久。
       销轴 穿在 红色圈子里的孔里面 孔的直径是 9.5MM
             黑色部分是 内孔直径  25 的 橡胶。   工件整体 铝合金。
                         在分开的橡胶孔内  扣上 直径 30 的电缆。 借助外力。  把 工件扣在一起。 然后用销轴穿在 红色圈里的 孔里。
                     用途 就这样。。。

       就想知道  用 16锰  和热处理的45#钢 做的 销轴 那个 用的更久?

楼主:
销轴图 手画的、、

网友:
调质后的45钢比16Mn要好

网友:
   45钢吧,好加工,注意防锈。

网友:
貌似16MN是耐腐蚀钢。

网友:
三四十年,又和铝合金在一起,如何处理才能保证防锈?
用不锈钢如何?

网友:
在不调质情况下用16MN,它属于低合金。耐腐蚀。比45#耐磨一些

网友:
能坚持30年么

网友(2014-04-14):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这三十年太难了吧,个人感觉16Mn好一些。

网友:
去问问制作这方面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