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料的销轴更耐用

楼主(2013-09-13):
                因为 现在有点着急 ,就不跟大家客气了 我直接说我的 疑问、

请求大家帮忙。

          现在 需要 一批 销轴 但是 有两种材料可选。、

一种是16 锰, 但是 不易车削加工。而且 标准件

也不好做,

       另一种是  热处理过的 45号钢。 价格低  标准件

也好做。

          想问的就是。 这两种 材料做成的销轴, 在用

在相同的 地方, 他们的   硬度。 抗拉强度。 弯曲疲

劳极限。 许用静应力  那个好点?

 用途是,架设高压电线,  因为一旦安装上  三四十

年都不会 去拆除。 所以 得让它 用的时间得长久。

       销轴 穿在 红色圈子里的孔里面 孔的直径是

9.5MM

            黑色部分是 内孔直径  25 的 橡胶。   工件

整体 铝合金。

  在分开的橡胶孔内  扣上 直径 30 的电缆。 借助外

力。  把 工件扣在一起。 然后用销轴穿在 红色圈里

的 孔里。

              用途 就这样。。。

就想知道  用 16锰  和热处理的45#钢 做的 销轴 那

个 用的更久?

网友:
45钢调质后渗氮就耐磨。老外的一些工程机械销轴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个不是哪个更久的问题,问题是这个零件是否能满足你的剪切应力,若零件和铝合金件是 相对静止的,基本可以忽略是否耐磨。
如果能满足剪切应力,45#钢,加工好后配上相应的工艺,最后表面镀一层锌或铬就可以了。
或者用不锈钢,2Cr13就不错。楼主要是剪切应力小的话,304可能都满足。
三四十年若不是不锈钢表面肯定是要电镀的。
各人愚见。希望不要误导楼主。还是呼叫出大大们来帮你解决吧。

网友:
这个销子穿进去后是静止的,受力只是橡胶件的张力,选用45钢完全可以。

网友:
没有动载荷 剪切力这么大的轴 又不承重 用什么都没有问题 别锈死出不来了 要不用铝或者不锈钢的估计也行

网友:
该轴销主要是受剪力作用,个人认为16锰会比较好,不太确定,楼主你最好查查资料。既然是装好之后不会去动它,就不必校核弯曲疲劳极限了。

网友:
又看了一遍帖子,还以为俺的回复又不见了。

仔细看,另一个同样的贴。

这次又看了一遍。先反省看贴不仔细。

楼主说,这个件整体是铝制品,是什么牌号的?

一般情况下,楼主提出的两种销轴的材料力学参数要高过它。

至于数十年的锈蚀问题,俺个人看法。

销子尾部的孔应该是装配完成后的开口销孔。

那个开口销都不考虑长时间的锈蚀问题,这个销轴一定比他耐得久。

网友:
强度是否足够我想可以通过测试大致得出结论,可以试着装配一个,根据压到位时螺纹锁紧力及结构再乘上大致的系数,若有几倍余量,就根本不用担心。

三十年在各种自然坏境下的铁件锈蚀我不了解,不过这个销子的防锈在装配时涂些高粘度的黄油就可以,防脱则直接用一小段不锈钢丝就解决锈蚀问题了。

网友(点评):
最廉价的解决方案,但是要考虑到如果是室外的话日晒雨淋的话,不用三年黄油就没了吧。表面处理还是重要的。我们公司设备用料五六年,金属表面没有涂任何东西,现在还是和刚磨出来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45钢应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吧!

网友:
个人感觉,用45钢调质就可以了
穿在铝件上面
铝怎么也拉不过铁
即使有外载负荷也应该是铝件孔被拉大直至铝件开裂
如果想防锈就肯定要表面处理
想三四十年不锈
估计要热浸锌才可以
我看电力设施外表面不都是热浸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