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3-09-13):
我参加学校的科研训练计划,要加工一些零件,因为这是个机器人,要用电机带个腿动,电机如图1.然后要加工个和它相配合的孔,可是老师却说这个孔加工不了 。既然有这样的轴,那为什么加工不出这样的孔呢

网友:
可以加工啊,盲孔可以电火花,通孔直接线切割,啥异形孔都能加工

网友A:
还想问一下,为啥不用键配合轴与孔呢?

网友:
是不是老师说学校加工不了哦?

网友:
不会吧?用电火花,是不是考虑成本的原因。

网友(点评):
大虾,国内学校内还用考虑成本么,哈哈

网友(点评):
国内的高校,虽然在国内暴利行业位居榜首,成本还是要算的。

网友:
电火花可以加工,但是就这么一个轴,还要去做个紫铜模具,加工费又贵,实在划不来。
如果是在企业里做机械设计,此类设计形式是必须要避免的

网友:
实际生产中这类非普通加工形式能避免就避免,不然老板给你小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一下,为啥不用键配合轴与孔呢?

这个电机轴就不是用键的啊

网友:
电机轴没公差?我觉得老师说不能加工的意思是学校没条件加工吧。没必要做一个和电机轴形状一样的啊,加工一个径向的顶丝孔就好了啊,电机轴平面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你们有校内工厂吧。机器人是传感器精度高,可是这个设计有点难为人啊,不考虑加工经济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校内工厂吧。机器人是传感器精度高,可是这个设计有点难为人啊,不考虑加工经济型

因为电机的轴就是这种形状的,如果是圆孔,就无法保证传动的效率了啊,很容易打滑的

网友(点评):
径向垂直于电机轴平面打顶丝孔

网友:
直接打孔攻牙用内六角螺丝固定多简单,干嘛一定要去加工键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机的轴就是这种形状的,如果是圆孔,就无法保证传动的效率了啊,很容易打滑的

刚才有某楼有告诉你可以用顶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