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问题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刚当老师怕误人子弟

楼主(2013-09-13):
   我是一个新老师,遇到个问题搞不清楚,怕教错误人子弟,特来向大家请教!
  1参照图形,按一比二比例画图,并标注(图样上有尺寸)
  2参照图形尺寸,按1:2比例画图,并标注(也有尺寸)
  这两个问题是一个意思吗?个人认为
    第一个是不管尺寸标注多大,按照原图进行缩小一半,再按原尺寸标注,
    第二个是不管图形的大或小,按照尺寸进行缩小一半,再按原尺寸标注。

    理解得对不对,没没把握,不敢随便讲课,怕误人子弟啊!!1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下, 那是机械基础习题册上的题目,三版四版都是根据图形尺寸,可五版六版是根据图形,答案居然是一样的,我有点搞不懂。

网友(点评):
能把自己的疑惑说出还不迟。 “1参照图形,”---是什么意思,实际就是按照原图提供的尺寸。

网友:
(个人意见不代表……)我一看认为是一个意思啊,你很清楚你最后标注的尺寸是模型尺寸,比例只是协调在一张纸上,,,就像你说的你参照图形,那你参照图形什么?不就是参照尺寸吗?有不同意的大侠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意思,在我们画图的时候,常说的按1:1比例画图要求就是:尺寸线长100,你就要画100,不能画200,标100;而我们说的比例1:1指的是图形的缩放比例,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
你自己画一个100*200的长方形,1:1标注尺寸后作参考图。然后,按你说的方法1和2,绘制、标注,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
大侠,图纸比例跟标注比例是两回事儿!工程设计里,原则上无论你图纸比例是多少都要按实际尺寸标注。比如说,一个200X400的矩形。无论你按1:2画还是按2:1画,你都要标200X400这个原始值。
而图纸比例是告诉读图的人,我的图是按这个画的,比如1:2, 那么当读图人有疑惑的时候,可以用尺子在图上量取数值然后按照比例尺反算实际值。
如是而已。
总之,一句话,图上标注均为原始值!

网友:
1、实物多大,画多大的尺寸。。图框比例可以增大或缩小!
2、缩放视图,还是按照实物尺寸标注。比如图框是1:10,你局部放大某一位置,比如局部放大5倍。。还是按照实物来,这局部放大的,相对于实物而言,是缩小了2倍。。所以,标注时按照1:2标注在上方。。
不知楼主能否理解。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我就来水一发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出来那两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题目和教学方法,因为教材自身从来不知道有cad这回事。

网友(点评):
国内教材就教些和实际不太联系的理论,应该多些实例才好。

网友:
图纸上尺寸只能按真实数值来标注   只有尺寸才能正确无误的反映出零件的大小

工程图里面‘图形大小’并不等于‘图纸实际尺寸’ 比例尺概念  同一个图纸里面仅能出现唯一一个比例尺1:x(局部放大视图除外)

楼主:
  谢谢大家!!!
两种情况最后标注尺寸是一样的,这个我知道,比例标注也是一样的。
我想知道画出来的图是不是一样大。原图不是1:1.怪我没说清楚。
 比如一条实物为400长度,现在被画成100,标注为400,
   现在1参照图形,按一比二比例画图,并标注 尺寸
       2参照图形尺寸,按1:2比例画图,并标注尺寸
  这两种情况,标注嘛都是400是肯定的!!我们作图该画多长?

网友(点评):
楼主,别在烂题目上纠结了。

网友:
回11楼:
看来楼主对工程制图中的术语“比例”的定义没搞清楚。“比例”是图形的尺寸与其所代表的实物的实际尺寸之间的比值。
因此,你所举例的两种情况,作图都应画200长。实际上,原图画成100长,说明它采用的比例是1:4,但这跟你没关系,你只管按题目要求的比例1:2画就是了。

网友:
“第一个是不管尺寸标注多大,按照原图进行缩小一半,再按原尺寸标注”,如果这样去理解,那么比例1:2就成了原图的画线长度与你所画新图的画线长度的比值了,显然错了。
“第二个是不管图形的大或小,按照尺寸进行缩小一半,再按原尺寸标注。”这才符合“比例”的定义。
图形表达的是物体的结构形状,而标注的尺寸则表达了物体的大小,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参照图形”与“参照图形尺寸”含义相同。

网友:
图形不管怎么变,尺寸不能随便变

网友:
按实际应用来看,一点都不影响,因为标注的是实际尺寸,所以我认为没必要纠结这里的文字游戏。

网友:
无语了,这完全是语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