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交代做一台香肠筛选机

楼主(2013-09-14):
香肠灌装起来 大小不一  初步想法 输送带直接送进滚筒里
滚筒直接用不锈钢条焊成锥度状 根据香肠大小 分3部分  例如2公分厚 2.5公分厚 3公分厚  从小到大 小的先掉下去 大的到后面才掉下去 由于香肠有一定长度 怕到时候由于滚筒转动 香肠横竖不一 (香肠与不锈钢条交叉成十字状)  怕小的掉不下去  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问题么?

网友:
你是用不锈钢条焊成锥度状的,翻滚的时候很少有很横的。

网友A:
好办法,但锥状的估计会卡住,用平行条孔是否会好些?并且也好做,用钢板激光割,再喷沙去毛边(或成形后用其它方法),然后卷成筒。筒子一头高一头低,有几度斜角就行。尽量长点
不过有点怕时间长了,粘油太多,把孔糊小了。

网友(点评):
因为和食品有接触的必须304

网友(点评):
没说不能用304

网友:
模具分选………………

网友B:
按长短的法子,估计不好分  滚筒里翻滚会不会出现有竖起来卡那里的情况或者长的竖起来也会漏下去的

粗细来分应该不会卡住

不知道香肠直径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长短的法子,估计不好分  滚筒里翻滚会不会出现有竖起来卡那里的情况或者长的竖起来也会漏下去的

粗细 ...

直径大小有点差别 就是为了筛选出比较相同的 才要求搞这玩意的
我也是怕翻滚的时候香肠和不锈钢条成十字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但锥状的估计会卡住,用平行条孔是否会好些?并且也好做,用钢板激光割,再喷沙去毛边(或成形后用 ...

香肠滚动时候不会那么刚好掉进平行条孔。。。
如果用钢板做的话 会被老板活活K死。。。。。。

网友(点评):
为什么?贵?这种更便宜

网友:
类似搓衣板的斜坡上扔下去,就能分好粗细了。

靠上面的挡边矮点,越往下约高;“搓衣板”横着振动。在旁边分别设置接料桶。

总共也没多少成本。

我老家以前捡豆子就这么来。

网友(2019-11-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用振动的方式,不知道行不行,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