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14):
一块500*200*20的板料,粗糙度端面12.5,板面6.3,加工余量要放到多少

网友A:
普通Q235板料,这个我们通常是5个的量,因为我们这采购钢板基本是20,25,30的,中间还有没有别的尺寸的板不清楚了。

网友:
看你的原材料是什么样的了,你要是只有25的班,你会去买别的吗

网友:
买25mm的板,实际厚度24.5左右,板不能弯曲变形,不然可能做不出来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Q235板料,这个我们通常是5个的量,因为我们这采购钢板基本是20,25,30的,中间还有没有别的尺寸的板不 ...

我们以前是用505*205*22的料,因为我们这边是下好料,再给外加工加工的,以前都是这样弄的,现在外加工说500这个尺寸光不出来了,就是光了一面后,板就不够500了。所以我很想知道一般这样的板,你们都是怎么放余量下料的

网友(点评):
板下料你要看是用什么方法下的料,如果是等离子切割机下的料,505足够了。如果是手动用氧割下的料,就很难说了,一个是边不平,另一个是边不直,全看师傅手艺。

网友(点评):
500一般数控气割10个量

网友(点评):
是手动氧割的,自动跑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