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用的刺环,设计穿针设备

楼主(2013-09-14):
纺织机用的刺环

目前接到客户一个订单,要求做这个纺织机刺环的穿针设备,要求最好全自动。
环内径17mm,5排针孔,每排24个,每个环上共120个针孔。孔大小0.8mm。
针直径0.8mm(与孔过盈0.02—0.05),长度5种,依次对应5排针孔
目前工艺国内基本都是人工用镊子穿针,然后通过一个小型的杠杆机构将针压入环中。一天下来眼花缭乱,视力严重受损,目前已经很难招工了!

设备难点:
1、5类针分类自动供料
2、17mm小孔内自动压装
3、第一根针压入时与孔对正
4、无漏装情况

有招的大侠们欢迎出招!!

补充内容 (2013-9-14 14:22):
要做一台压装这个针的设备啊大哥们,难道我表述的真不清楚?
欢迎大家为这个设备出点注意,建议和大概的方案描述都行!!
坐等高见!

网友:
什么意思?感觉不难做到。

楼主:
可能丢个零件在这大家有点茫然,我只好抛砖引玉了,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初步想法:
1、5种长度的针,分5个供料装置(如震动上料盘)。每个装置种无序放置该类型针2000-3000个,通过分拣装置使针在输出时达成一致状态(最好是竖直,利于下一步抓取);【难点】0.8mm的针,长约4-5mm,振动料盘能区分出来吗?
2、机械手取刺环固定在夹具上(利用环内圆定中心,其中一针孔定相位),并锁紧;【难点】: 什么方式能够自动且准确的定相位?歪   了针就插不进了,定位装置使用电气开关,还是机械式呢?
3、机械手从震动上料装置取一枚针,将其初步拆入刺环的第一排中的一个小孔中(利用针尖导向),并保持; 【难点】 环内孔只有17mm大,既要用于环定位,还要容纳机械手带刺环伸入,还要有空间让压头伸进来压装,太紧张了!
4、杠杆式压头(尺寸足够小,得兼顾强度),伸入刺环内,将针压入,压入过程中机械手松开并退回;
5、压头退回;
6、重复上述循环;

像这样一步一步的做,每插一个针毛估得5-6秒,120根针就得10—12分钟,节拍有点太长了

网友(点评):
第3条中,将机械手单枚取针做成类似弹夹自动供子弹的结构,杠杆压头和这个结构做在一起保证支撑刚性,弹夹做成前后分体结构,前弹夹与杠杆压头做一起,后弹夹可拆卸供料,用完弹夹,用机械手来换装。

网友(点评):
再做个小设备专门装弹夹

网友(点评):
供针压针机构做5套,装成一圆周,可旋转换位直线进给。卡铜环的工装可圆周进给。这样每插一根针毛估1秒,耗时主要发生在每24根针插完换针型的时候,毛估6秒左右。

网友(点评):
方案描述详细,赞一个!

网友:
边撑上用的,怎么了,不同工艺的布,用不同的边撑!想说啥

网友:
无奇不有啊

网友:
看不到建设性的回复啊,坐等!

网友:
乱想个:
环外面是个强力吸气孔,环内是个供料嘴
吸气孔----供料嘴,同时:路过一个孔时,被吸下,接着路过个压轮压紧点。。。

网友:
做一个方案,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有些意思了,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六工位转盘,每个工位装一种针!!

网友:
水平不够,学习下

网友A:
针的自动供料方式较难处理。

针是怎么供应来的?有分好方向么?

网友:
没人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的自动供料方式较难处理。

针是怎么供应来的?有分好方向么?

针是无序的,一袋子1000个

网友(点评):
每袋是同一种规格吧/

网友(点评):
是的 每袋规格一样

网友B:
都是什么材料,如果都是钢过盈0.02-0.05mm穿不进。

给出cad尺寸图

反正是紧配,如果允许的话,从正面更好插针

网友(点评):
针尾难插进去 ,必须用针尖从内往外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什么材料,如果都是钢过盈0.05mm穿不进。

给出cad尺寸图

刺环 材料:黄铜

针材料:钢

环:外径    23 ; 内孔 17    针孔0.8

网友:
解决针的自动供料问题,

采用类似牙刷植毛机结构,刺环步进转动、进给对位。

网友(点评):
受启发了,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你们非标专机的,其中机加工供应商这一块怎么选啊,好像比较难啊

网友(点评):
这个就要看周边的配套能力了,自己做加工的话,投入太大

网友:
楼上的方案不错嘛!

网友:
请问大侠是经编机上的零件吗

网友(点评):
织布机上的边撑,用来撑开布边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称之为扩边器

网友(2013-10-31):
有点不明白

网友(2014-06-29):
你好:请问你这个项目有没有最终完成?我也有类似的产品需要穿针,情况和你的剌环差不多,只是我的产品不是环形的,也为这个事头痛。我们能相互交流探讨吗?

网友:
16楼的想法不错

网友(2015-08-29):
引用 楼主:
针是无序的,一袋子1000个

请问你的穿针的装置有没有搞定?

网友(2016-07-29):
加工设备做好了吗?

网友(2017-06-26):
其实没看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