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深孔出现锥孔

楼主(2013-09-14):
加工深孔时出现锥孔0.02,还能补救吗?要求H6公差。

网友A:
材料和深度

网友:
深孔钻的话,基本没救了  0.02mm 要求不低啊

网友:
深孔需要开长径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和深度

HT200.悬深550,孔深50,孔径65

网友:
HT200.悬深550,孔深50,孔径65

网友:
悬深产生的 机床Z轴误差

网友:
如果孔径越来越大的话就是刀片热涨导致的,以后只能用氮气冷却避免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主轴与尾座不在中线上,加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