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砂轮的选择?啥砂轮好啊

楼主(2013-09-14):
机床是上海冈本的一个自动平面磨床,砂轮尺寸是:350*40*127,转速1450,磨普通的45钢锻件。
床子自带的是诺顿的砂轮,因为操作不当 给打了,然后用过苏州三圈的,感觉还凑合前几天又给打了,再去买没货了,买了2块其他厂家的丹宽的 还有奥士通的,奥士通的用到315左右就开始磨不动了,然后换上丹宽的,平衡了2次 磨起来还是有竖纹,还有点嗡嗡响,感觉砂轮不圆,我已经修掉快3MM了。。。。

一般的新砂轮要修掉多少才能磨起来没嗡嗡响的声音啊!!

求推荐靠谱的砂轮品牌,实在不行我就上网买诺顿的。

网友:
这边大水磨一般用的是全盈的
换砂轮打完平衡后
要把砂轮整圆都修到
磨不动一般要不是材料太硬(这种情况就要换粒度高的砂轮)
还有就是铁屑沾满了要经常修砂轮

网友:
竖纹的话,精磨时Y轴的进给量为15-20mm,这样就可消除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砂轮问题的,有没有修好砂轮也很重要

网友:
机床刚性不好

网友(2017-08-29):
先確認砂輪平衡是否有做完善…基本上2次平衡差不多即可
然後先運轉別修整…此時仔細聽看看有沒聲音…在修整…
萬一是修整後才出聲…麻煩修好後在平衡做2次…法蘭清潔性做好上軸…在開機確認

萬一一直重複…有聲音…也確定平衡做ok…磨床也沒因為踏輕腳或是踏空振動出聲
那可能就是比較大條一點的了

主軸心裡面的軸承已經內傷了
給專業的換吧…除非你很懂機械組立有辦法單人solo主軸無痛整新…

补充内容 (2017-8-30 08:30):
敝人來自台灣…大水磨界待過兩三年…機器結構維修是家中長輩的強項…請多指教

网友(点评):
层主哪里人?

网友:
打了几次砂轮,先确定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
东西好多,不知道该学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