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底面能做直线运动上面能做滚动运动的轴承

楼主(2013-09-14):
求教一种地面能做直线运动上面能做滚动运动的轴承。就是带两种轴承的型号。下面可以做直线运动,上面可以做正常的滚动运动的。有人知道型号吗。

网友:
我只知道LB系列的貌似可以直线运动的同时也采取旋转运动,但是有一个范围,不能够长时间运动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

网友: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029250/?Brand=MSM1

网友:
我司的复合滚轮,带有侧滚轮

网友(点评):
这个的用途和安装方式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