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3-09-14):
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

网友:
批量用模具 单件用X车 顺便说下你那A-A剖视线不该那么画吧~

楼主:
铣的话要用多大的铣刀呀?效率是不是慢了点。这个不能开模。

楼主:
图能看明白吗?

网友:
两头大中间小的要冷挤压比较困难,开合模的不好做啊

网友:
那图不对吧,那个4MM左边表视的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这个就是在外圆上有两个凸台,有一个凸台上需要铣三个圆弧槽。两个凸台距离只有2MM。

网友(2013-12-24):
用管子先车外圆,然后车一个大的凸台,然后车槽,然后将管立起来铣

网友:
有圆弧铣刀吗?

网友:
先车,再吧两个突起的台子,上加工中心!

网友:
感觉图有问题,圆弧中心不在内孔中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