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挖掘机配件千秋架的工艺。

楼主(2013-09-14):
工厂最近接了个千秋架的单(时间不急所以让小弟先练练手),现在需要做工艺,鄙人刚出来工作几个月,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各位前辈能给小弟一点思路吗。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对这个行业不熟,这个貌似焊接件后加工的吧!有没有以前做过的产品,可以参考一下的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侧板与腹板是数控下料的,你这个结构还有压型工艺,下料以后走压型,没有看到你厚度是多少,厚度超过25一般切割就不矫正了,薄的有一个矫正工艺,矫正以后再走压型,

组焊的时候,首先要有焊接胎具,那个胎具要你设计,是穿‘假轴’,间隙与你工艺安排有关系,也与你厂子里的手艺有关,手艺差的,间隙就大,否则假轴打不出来,

焊后根据人家设计的要求考虑是否要热处理,小鼻子这类东西是不热处理的,否则钢板就没有强度了,但残余应力要计算,

加工,一般玩这个的厂子,有自己设计的镗孔设备,属于专业设备,有调头与不挑头方式,你根据那个设备的能力,就可以写加工工艺卡了,一般厂子都有模版,你套用一下就可以了,

你刚工作,写这个工艺卡还不合适,但锻炼一下是好事儿,进步可以快些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指点,太感动了。。我们厂主要是进行金加工,这东西的夹具用虎钳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是虎钳,是一个焊接胎具,组立板子,夹紧,穿假轴,固定环形零件,焊接是在胎具上完成的,焊接完毕,将假轴打出来,拆卸卡子,工件就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侧板与腹板是数控下料的,你这个结构还有压型工艺,下料以后走压型,没有看到你厚度是多少,厚度 ...

99八大侠,目前我的加工工艺过程卡是 1.钻直径50的孔 (XD-40A)虎钳  2.铣两个大孔55(+0.03/0)  3.铣端面 ,去毛刺 4.钻孔直径9,攻丝M10X1。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点评):
你工艺卡不仅有加工步骤,还要有定位关系,否则你怎么控制孔之间的平行度? 你一个办法是找工艺类的书看,另外就是找你厂子里老工程师要以前的工艺卡,把那个搞懂了,回来再写你新工艺卡就有样子了,

网友(点评):
受教了。感谢大侠!

网友(点评):
我先捋一捋,有不懂在大侠哈。。

网友:
小KS,多两年工作经验就有了。并不难哈,加油。

网友(点评):
恩。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