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张图纸,本人不知道如何加工编程

楼主(2013-09-14):
图纸上其他部位加工都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来回螺杆不知道如何在数控车上手动编程加工

网友A:
就像车螺纹一样编程啊?、只不过是两道螺纹,而且起刀文字正好相对,螺距一样都是6.666啊~~这个是我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车螺纹一样编程啊?、只不过是两道螺纹,而且起刀文字正好相对,螺距一样都是6.666啊~~这个是我的意见~ ...

螺距不是重点,呵呵······他是封闭式的螺杆,我想应该是与车普通的螺纹不一样,零件样本是看不到退刀纹的  ,假如你会的话能编一下程给我参考参考一下吗

网友: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分度头搭挂轮,铣螺旋槽

网友:
我们厂也经常用到这个封闭式得丝杆,但是比你这个大得多了~~使用的普车车的没有采用过数控~~而且也也是可以有退刀的~貌似你这个是液压电磁阀的阀芯?所以不知道怎么编程,抱歉

网友(点评):
请问是一次撤出来的吗?

网友:
最好是车铣中心加工

网友:
螺纹应该在数控铣床上加工,并且要有四轴的加工中心铣床来完成。

网友:
自己动手试一下,6.666的螺距随便车,程序就别想了,用G32,自己多实践

网友:
不是的~~就是两个螺纹,只不过螺距大一点,起刀位置不一样~~

网友:
相交的地方下刀,相交的地方退刀!

网友(点评):
大师正解 !

网友:
有四轴加工中心是最好,应该和车螺纹一样,看图像是四条螺纹,同一个起点各有左右螺纹,对面也各有一条左右螺纹,剩下的就是计算问题了

网友:
没有退刀槽,数车不应该用G32,且螺距比较大,感觉应该用G76  编2道程序,主轴正转和反转

网友:
仅供参考,感觉就是正反螺纹,正螺纹与反螺纹的起点终点相对,G76编程好点,试一下。

网友:
这个车行吗?   不打刀吗 ?

网友:
用加工中心在数控转台上干应该能可以,编程相对较为简单。

网友B:
说上四轴的都是没做过两轴车的吧 G32完全可以 斜进 斜退 宏程序或子程序循环

网友:
开粗是才是重点 方法是其次。,,,,,,,,,,,,,,,,,,,,,,,,,,,,,,,,,

网友:
起刀点不一样就要设置角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上四轴的都是没做过两轴车的吧 G32完全可以 斜进 斜退 宏程序或子程序循环

我用沈一的6140经济数控车做过一次,用子程序不理想有停顿,广数系统,我想如果用FANUC或者其他进口系统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点评):
能把程序发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不理想那是你编程问题了,先计算再加工,你懂的

网友C:
类似于8字油槽,用G32

网友:
谁编个程来看看啊,我第一次看见正反螺纹!没车过,学习一下也是好的!

网友D:
车油槽程序,G32加工,感觉G92  G76肯定没办法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油槽程序,G32加工,感觉G92  G76肯定没办法加工的

能编一下吗,让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8字油槽,用G32

不是油槽,是钓鱼竿收线圈的一条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油槽,是钓鱼竿收线圈的一条轴

类似的,程序你搞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程序你搞定没有?

没有,现在图纸还是搁着呢,能帮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我头一次见到,向大家学习。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槽要多深?

网友:
这个要么上车削中心,要么上4轴加工中心,要么靠模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图纸还是搁着呢,能帮一下吗?

图纸发来。www.jzd831214@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图纸还是搁着呢,能帮一下吗?

你是什么系统的数控车?

网友:
应该用车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