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液压系统压力怎么稳定

楼主(2013-09-14):
目前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液压系统的介质是煤油,负载是个恒定的节流口。目前节流口进口处测得的压力总是在调动(0-20KPa),而且进口压力调大时这个压力跳的更厉害,幅度还大些。请问高人啊,怎么才能使得这个压力值不跳动。这种类型的液压系统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不清楚 平时都用溢流阀

网友:
KPa?不是MPa?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而且节流阀怎么就成负载了呢?节流阀只是一个流量控制阀,不是负载!建议清楚描述问题+图纸,这样方便别人回答问题

网友:
标准液压元件都是以液压油为介质的。

网友:
建议您查看一下调速阀原理,能否有收获。

最好给一个原理图,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节流阀在出口节流可以作为负载用,直接用溢流阀也可以作为负载建立系统压力,同时可稳压。

网友:
还是贴个图吧,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
不知道系统有没有常开溢流阀,压力不稳定可能是由负载变化引起也可能是动力跳动,根据实际来吧

网友(2015-04-18):
还可以以煤油做介质吗

网友:
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
回油单向节流,带点背压,进油加个蓄能器

网友(2015-05-22):
是不是油液污染了?

网友:
没有工作原理图无法分析原因

网友:
首先要弄明白恒定节流口的节流量不是一个恒定的量,它类似于欧姆电路中的电阻,当流量使压力增加,也就是电压增大时,流过电阻的电流也要增大。由于液压中的流量都是靠泵供给,供油泵的流量脉动在系统中就使得压力有脉动,但你所说的压力在0-20KPa跳动,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但不会是由0开始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泵,如果是齿轮泵可以数一下齿轮泵的齿数,叶片泵等一样,可以判断脉动频率是否与泵每秒转过的齿数一样。

网友(2015-08-22):
为什么要用煤油

网友:
在网页查“负载敏感压力补偿阀”,可以找到稳定系统压力的解决方法

网友:
必须是动力源给的压力波动,增加蓄能器应该可以改善!!!完全解决不可能!~

网友:
溢流节流阀

网友:
几个负载,多个负载不同时动作,这点跳动0-20kpa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
就应该在溢流阀上做文章了

网友:
溢流有问题

网友:
就是啊 图

网友(2015-10-10):
多年前的老贴,还有这么多人回,真是热情。第一次听说用煤油的~~~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