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学习电气知识,在这家公司想转到电气部门,可无奈没有基础

楼主(2013-09-14):
这家公司是做非标自动化的,用到很多电气元件,看到他们接线我就很羡慕。因为我来应聘的就是电气学徒,可是主管觉得我以前没有做过自动化,所以就让我先在装配部门熟悉一下。可是我觉得要是在装配部门,就要一直做下去,没有转电气的希望。所以我想请教下怎么学习自动化行业的电气知识。看哪些书,我一点电气基础都没有。

楼主:
想问别人都不知道怎么问啊,因为一点都看不懂电气图。真悲催啊。

网友A:
玩电,一个是玩配电,即强电,一个是弱电,强电讲究规范,按规范做网,配电,就可以,

弱电就比较复杂,早年都是模拟,一个是强调理论,一个是经验,没经验了,根本找不到干扰,就得急死,我看到过仪表专业在现场大哭的,

现在玩电气自动化,又加了一个数字电路,模拟要采样,变换,计算要编码,到控制的时候,还要再变换回去,实际就是玩这个,

想掌握这些,就是先学模拟,再学数字,之后是传感器,你把这些东西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到自己可以画一个编码器的时候,就基本算入门了,电这东西很深,够学几十年的,关键就是一天学一点就可以,

网友(点评):
一天学一点,这个很重要。羡慕学电气自动化的,怎么说也有个专业。

网友:
高压,低压、外线,内线,强电,弱电,电路,电子,微电子,…………………………

网友B:
这个没有8爷说得这么深。多看下PLc控制原理,流程。三个月就可以自己玩自动化了。反正我从绘图员到非标自动化整个项目劳动者就3个月,(如果有大师指点可能一个月)。就自已看下传感器应用,PLc官方说明书。多写下程序,之后就在车间整天调试。。。不断调试。。。。调试到机器听话为止。这样两个项目就下来就独立。

网友(点评):
人家8爷说的是设计工程师,你说的是调试人员,差的远呢。

网友(点评):
写PLC程序,接电线,不就是非标自动化的电气工程师要玩的东西吗?人家又不是要你教他设计电光开关,光栅尺之类的东西。怎么一定是学这么多才玩自动化。连这些都弄懂才能玩自动化,那估计中国没有多少个人能玩。

网友(点评):
非标行业如您所说,就是这样的,8大侠走的更宽,一个实用一个深入,都非常的好

网友(点评):
学东西,运气跟天赋很重要……

网友:
牛逼的一个人  三个月就会了   天赋极高

网友C:
搞“机械”的路过。说说我所接触的”自动化”,希望对楼主有帮助。首先是强电部分。这里指的是“强电中的弱电,弱电中的强电”,即220/380伏。这里要掌握的是一次和二次回路,包括线路图和原理,电缆选线,元气件选型,故障查找和排除等。其次就是仪器仪表传感器,这个主要看你从事什么,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温控和称重之类,这些大致可以归到弱电吧(但弱电远不只这些),我仅会用。然后就是PLC之类,实现自动控制,这个目前我没研究。再然后就是程序控制软件,增加了人机实时交互,数据库,集成显示和控制。至于说板卡开发(电路板,单片机之类)就没接触过,仅仅是见过。另外还有一种“强电”,就是变压器及其相关部件,搞工程的要懂些。

网友:
每一天,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8爷说得这么深。多看下PLc控制原理,流程。三个月就可以自己玩自动化了。反正我从绘图员到非标自动 ...

我们的电气部门基本上用的比较多的是plc,继电器,传感器。还有很多,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公司主要做汽车配件的生产线,客户大都是博世,博泽,天合这些外企。看到他们有时候画梯形图,有时候搞人机界面,看起来很高端的样子。所以我就想从这些地方下手,可是现在一脸茫然,不知道具体从哪里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机械”的路过。说说我所接触的”自动化”,希望对楼主有帮助。首先是强电部分。这里指的是“强电中的弱 ...

给推荐本自学的书呗,偏向自动化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一个是玩配电,即强电,一个是弱电,强电讲究规范,按规范做网,配电,就可以,

弱电就比较复杂, ...

八爷说的这些一般都是高深莫测,能说点切合我们这些新人实际情况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推荐本自学的书呗,偏向自动化行业的。

书是没法推荐了,因为我的相关“电”方面的知识经验都是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没有系统学过。按照我的看法,就是先从浅显的学起,包括两方面:强电比弱电浅显,应用比设计浅显,按实际工作需求,再按我上次回复的顺序去熟悉,应该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是没法推荐了,因为我的相关“电”方面的知识经验都是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没有系统学过。按照我的看法 ...

谢谢哥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气部门基本上用的比较多的是plc,继电器,传感器。还有很多,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公司主要 ...

先学电工基础吧!PLC的T形图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玩意,也是从实际电路中演化来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能用到啊

网友(2014-10-14):
很想学 自己死磕

网友(2016-08-08):
想学东西就先安定下来,看看公司用的都是什么PLC、什么伺服电机、什么传感器,然后可以下载手册,学学编程、学学接线,这些比较好学,之后再说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事,这个零基础不是短期能不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