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C语言程序功能是每隔6°18′54″就增加6°18′54″并输出结果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14):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i;
int a;
int b;
int c;
double n=0;
    int  m=22734;
    for(i=1;i<=57;++i)
{
  n=m*i;
  a=n/3600;
  b=((n/3600)-a)*60;
=(((n/3600)-a)*60-b)*60;
  printf("%d°%d′%d″\n",a,b,c);
}
return 0;
}

输出结果:
6°18′54″
12°37′48″
18°56′42″
25°15′36″
31°34′29″
。。。。。
341°0′35″
347°19′29″
353°38′23″
359°57′17″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第五排正确的结果应该是31°34′30″  想问一下这个程序哪里出问题了,理论计算与计算机程序计算结果相差1秒
ps:1°=60′=3600″

网友:
a,b,c怎么能定义整数呢,我去

网友(点评):
就是要输出整数,你好好看看程序

楼主:
就是要输出整数,你好好看看程序

网友(点评):
整数精度不够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提个建议呵呵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就那个算错了,其它56结果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就是加工齿轮 需要将360°等分。多少个齿数就多少等分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3MDM4fDI0M2FjMzllMmYyZmJhODExY2IyNzBiNGQyOTBlMTgxfDE3MzE2MDc0NjQ%3D&request=yes&_f=.jpg 完善了程序。

网友B:
double也是浮点数据类型,它比float更大,这种东西计算精度不高。

由于n是doubule型,那a、b、c与n运算后,全部自动升级为double型了。

由于360*3600=1296000,已经超过int的最大值范围了,对这种超大的整数运算,你需要使用“大数运算”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C语言的大数运算,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uble也是浮点数据类型,它比float更大,这种东西计算精度不高。

由于n是doubule型,那a、b、c与n运算后 ...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uble也是浮点数据类型,它比float更大,这种东西计算精度不高。

由于n是doubule型,那a、b、c与n运算后 ...

在32位机器上,int占用4个字节,1个字节8位,故int共可表示2^32=4294967296种信息,32位的第一位为符号位,故其值域为 -2147483648 ~ +2147483648,容纳楼主的数值还是有余的,没有超范围。

a=n/3600,在计算n/3600时,会建立一个double型的临时变量用以存放结果,然后再将结果的整数部分赋值给a,而不会将a升级成double型。因为a、b、c被定义成int时,在内存中已经被分配了4个字节,而double型占用的是8个字节,所以它们是不可能升级成double型的。

网友C:
这是用MathCAD做的计算,程序跟一楼一样,可见第5个也是29,就这来看楼主的程序可能有缺陷。
假如齿数为57,则360*3600/57不能整除,问题是否出在这儿?

假设所给齿数能整除的话,不妨只考虑将第一个角度依次翻倍,代码如下:

int a=0, b=0, c=0;
while ( a<360 )

  c=(c+s)%60; if ( (c+s)>=60 )  b=(c+s)/60;
  b=(b+f)%60; if ( (b+f)>=60 )  a=(b+f)/60;
  a=a+j;
  printf("%d°%d′%d″\n",a,b,c);
}

不妨试一试,看下结果。

网友(点评):
有点问题,改正在17楼。

网友B:
隐含的升位运算和强制降位运算都会遭遇精度损失,如果取值范围够用的话,参与运算的数据最好都统一为一种类型,比如全部为float型。

楼主程序中的

    int  m=22734;

该值是做什么用的?该值如何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含的升位运算和强制降位运算都会遭遇精度损失,如果取值范围够用的话,参与运算的数据最好都统一为一种类 ...

取的值,可以变化的。是6°18′54″转化为秒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的值,可以变化的。是6°18′54″转化为秒数

这个取值本身就损失了精度

6°18′54″是指一个齿的转角是么?这个值的精度不够,计算出来是6.31578947……°

这里的精度损失造成了最后累加数值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值本身就损失了精度

6°18′54″是指一个齿的转角是么?这个值的精度不够,计算出来是6.3157894 ...

老式铣床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达到秒数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MathCAD做的计算,程序跟一楼一样,可见第5个也是29,就这来看楼主的程序可能有缺陷。
假如齿数 ...

按照逍遥前辈的代码运行还是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搞错了。应该把 if 语句放前面。

网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试了以下,结果当i = 5的时候,c 确实等于29。为此,当i = 5的时候,检查 c 取整以后的余数 =1 ,也是一个整数。它就是 c 所差的数,由此,我就怀疑程序本身的内部函数在处理“余数”的问题?!为此,我把6°18′54″化成22734″的数值改成了22734.0001″,结果一切正常。这说明你所编的程序并没有错。请试试看。

网友C:
把那两行改成这样试一试:
if ( (c+s)>=60 )  b=(c+s)/60; c=(c+s)%60;
if ( (b+f)>=60 )  a=(b+f)/60;  b=(b+f)%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两行改成这样试一试:
if ( (c+s)>=60 )  b=(c+s)/60; c=(c+s)%60;
if ( (b+f)>=60 )  a=(b+f)/60;  ...

改后是这个结果,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后是这个结果,也不行。

漏掉了一个 号,哈哈!
吾宝刀未老也!

网友(点评):
这次整对了。谢谢逍遥前辈。

网友(点评):
三分写,七分试。

网友:
int运算除法,当不能整除时,小数点后面的数值会被省略,计算精度比较差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0;
int b=0;
int c=0;

int n=1;

printf("输入齿数: ");
scanf("%d",&n);

int m=360*60*60;

    m=360*60*60/n;

int p=0;

printf("No.    度   分   秒\n");

for(int i=1;i<=n;i++)

{
        printf("%d      ",i);

        p+=m;

        a=p/3600;               //度
        printf("%d° ",a);

        b=(p-a*3600)/60;        //分
        printf("%d′ ",b);

        c=p-a*3600-b*60;        //秒
        printf("%d″",c);

        printf("\n");
}
return 0;
}

网友(点评):
对,int做除法是要考虑这点。兄弟c语言不错!

网友:
数据类型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