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每毛坯件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4):
今天检查工序卡片,有关部门闲我们没有标明每毛坯见识。可是我们对于毛坯件数的定义不是很确定。特来此请教。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每个毛坯可加工的零件数,主要是轴类零件,或是买过来的大方块类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毛坯件数指的是一件毛坯可以做出几个零件,通常情况下一件毛坯只能做一个零件,特殊情况下,多个零件的毛 ...

多个零件毛坯合起来做一个毛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网友:
就是一个毛坯和加工出来的零件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零件毛坯合起来做一个毛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例如:一个小轴,单个长度20mm,毛坯料长100mm,这件毛坯可以加工好几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

网友:
先把中国话学明白了再上来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