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与汽油机的比较

楼主(2013-09-14):
听人说 柴油机要比汽油机有劲,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听说是因为柴油机是压燃式,但不知道为什么压燃式劲大,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工作曲线不同,柴油机平均有效压力大,扭矩大,这就是说的‘有劲’,

汽油机,受辛烷值限制,平均有效压力小一些,

但汽油机的‘比功率’高。单位重量功率大,可以跑更高的速度,甚至可以装到飞机上用,柴油机就不行,

网友:
柴油机的压缩比比汽油机的要大的多。

网友:
柴油机是压然式 柴油经高压油泵喷射到燃烧室与氧气混合,靠活塞压缩压缩到燃点,柴油燃烧做功。
汽油机是点火式 汽油通过火花塞点燃汽油与氧气的混合气,汽油辛烷值决定不能使用压然式,会爆缸。汽油机的压缩比一般为9-11.5
柴油机的压缩比比汽油机高出许多。做功就比汽油机大许多。扭矩也要大许多。

网友:
区别在热效率。

网友(2013-10-25):
        我们所说的有劲,一般是指低转速,大负荷工况,如汽车爬坡,微耕机堵转时。柴油机由于柴油燃烧性能决定其最佳工作转速为中低转速(转速低,热效率相应较高,但不绝对),而汽油机的汽油燃烧性能决定其最佳工作转速为中高转速(转速高,热效率相应较高,但不绝对)。换句话说,就是柴油机的低速性能比汽油机好。

网友(点评):
受教了,以前只知道柴油机比汽油机有劲,但搞不清楚为什么轿车大部分都是汽油机而不是柴油机,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