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型号汽油的比较

楼主(2013-09-14):
常听司机说有90号汽油,93号汽油等,但不知道这几种汽油有什么区别,请教大师

网友:
辛烷值的区别,就是‘抗爆震’值不同,

标号高的,可以使用在高压缩比上面,避免爆震,

网友:
主要是你的汽车发动机的压缩比~~现在带涡轮增压的都会要求高标号汽油,在高压缩比的情况下辛烷值低从而不会爆震

网友:
汽油并不纯净,它里面含有多种成分。
对发动机而言,汽油燃烧时最稳定的成分是异辛烷,它干活时温顺地就像老黄牛,埋头工作,一言不发,它的辛烷值(安静指数)定为100。
汽油燃烧最不稳定的是正庚烷,暴烈地就像烈马,要它干一点活,它就踢着蹄子喷着响鼻,很不老实,它的辛烷值(安静指数)定为0。

汽油的标号,指的是异辛烷值当量,就是异辛烷和正庚烷混合体中,异辛烷的体积百分比值。

下面摘录部分百度到的东西:

辛烷值的测定是在专门设计的可变压缩比的单缸试验机中进行。标准燃料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的混合物组成。异辛烷用作抗爆性优良的标准,辛烷值定为100;正庚烷用作抗爆性低劣的标准,辛烷值为0。将这两种烃按不同体积比例混合,可配制成辛烷值由0到100的标准燃料。
按不同体积比例混合,可配制成辛烷值由0到100的标准燃料。混合物中异辛烷的体积百分数愈高,它的抗爆性能也愈好。在辛烷值试验机中测定试样的辛烷值时,提高压缩比到出现标准爆燃强度为止,然后,保持压缩比不变,选择某一成分的标准燃料在同一试验条件下进行测定,使发动机产生同样强度的爆燃。当确定所取标准燃料如恰好是由70%异辛烷和30%正庚烷组成的,则可评定出此试油的辛烷值等于70。

网友:
学习了,这些概念还只是概念,等有车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有车也不一定能了解这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