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帮我确认一下液压泵型号,如图

楼主(2013-09-14):
想找自己设备液压泵的相关资料,照了一张泵型号图片,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泵,请高手指点,告诉我什么泵、怎么工作,万分感谢!

网友:
亲,可以打厂家售后电话哦~

网友:
打厂家售后

网友:
这是德国的产,只有找找国外的资料
有一次,我要找一只巴西产的力士乐,阀件,最后无果

网友:
楼主不厚道。
上面的牌子是控制机构的型号,下面的牌子才是泵的型号,只不过型号被上面牌子盖住了。
为嘛不掀开给我们看?
脑筋急转弯?

网友:
5#楼仔细,楼主得把上面遮盖牌打开,我们看看

网友:
找力士乐样本,看铭牌右上角R91238420,这样力士乐标准库里统一的物料号

网友:
我已经找力士乐查询了,查到了就告诉楼主
我们是力士乐大客户

网友(2013-10-14):
这明明有订货单号,直接找我们订货就可以了 ,无需要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