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拉深与冲裁件硬化区域会出现在哪个部位,如何去硬化?

楼主(2013-09-14):
1)一般拉深与冲裁件硬化区域会出现在哪个部位,如何去硬化?
2)拉深时为什么要单面涂油?
3)多次拉深时一般遵循什么规则呢?

本人新手才接触冲压,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1、加工硬化产生在强变形区,就是变形最大的部位,严格讲是应变最大的部位
2、单面涂油都是与凹模接触面涂油。因为板料相对凹模滑动距离和速度大,为了减小摩擦,而和凸模相对较小,甚至要求尽量不相对滑动,所以不涂油
3、多次拉深,对于圆筒件要计算拉深系数的。每次均小于对应的极限拉深系数。

最后建议是系统的看下冲压工艺的书。一些计算需要自己去练习下

网友(点评):
高手讲解!谢谢热心

楼主:
那如果在多次拉深阶段如何去硬化呢?

网友(2014-02-10):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