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机床换新的蜗杆,令人困惑的磨损问题

楼主(2013-09-14):
今天机床换新的蜗杆。

先说一下换蜗杆的原因,机床C轴在转到特定位置的时候就颤动,5年前吧,非常非常的轻微,听不到。只有用手按在C轴上才能感觉的到,因为生产任务忙吧,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到底是哪的问题就那么一直对付干活,对粗糙度要求高的活,就换到另一台机床上干。我来之后听说这台机床以前撞过。貌似很严重。

现在机床震动的越来越厉害了,在2个特定的位置都有震动,大的时候怕人啊。整个机床都震动,自重10吨那,防护罩的树脂玻璃都跟着抖。后来,国外厂家说,把这个旋转轴的光栅尺屏蔽掉就好了。果真是这样。

这次打算换涡轮,蜗杆,,后面是重点了,可是国内代理商询问瑞士厂家,说只要换蜗杆就行,涡轮不用换的,说是他们的机床全世界就没有换涡轮的,确定是蜗杆磨损。。。

我的疑问来了,蜗杆是刚件的吧,看样子有50度以上,那个涡轮是铜的,或是铜合金的吧,怎么硬的蜗杆磨损就很费呢,反而软的蜗轮就磨损慢。

我是想不通,请论坛里的高手帮忙分析下,感谢。

还有我们的机床是5轴的,C轴在+-90度之间工作,更准确的说-90度  占到95%以上的工作量,震动的那边就在0度~  -90度的位置上。今天下班前换完了蜗杆,用扳手转动蜗杆,还是在以前的位置能感觉的到震动,等明天工程师进一步调试后在试试。。。。

蜗杆确实有些磨损。。直径大概是50.60这样吧。明显能看出有一条“沟”。

网友(点评):
假如以前的撞车导致整个传动系有变化,那就不是单单换根蜗杆能解决的了。全闭换更容易震荡,这就是所谓的闭不了环。首先要解决传动系上存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和齿轮传动一样,齿轮少点的容易磨损;杆始终是那一段,轮却有一周。

网友A:
因为蜗杆旋转工作位始终是那一段,相对涡轮是整个圈在磨。铜的耐磨程度也是很高的。
而且一直是蜗杆对涡轮进行旋转挤压传递扭矩功率。
磨损严重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我们公司的弗兰德减速机,从来是只有外面的轴断或者外面的键槽荡掉。还从来没见过涡轮蜗杆出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哈:既然锡青铜是耐磨的材料,而蜗轮蜗杆配合,蜗杆接触的机会多,易磨损。那为什么不把蜗杆用青铜,而在蜗轮上用青铜呢?加工问题?费用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软的材料和硬的材料成为一对摩擦副后,都是硬的先磨坏。就是软的呲住硬的零件表面

网友:
会不会是材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原来有一台800吨机械压力机,通过蜗轮蜗杆减速传递动力,每1、2年要更换蜗轮蜗杆,蜗轮磨损要严重得多,蜗轮齿几乎成了刀片形状(齿顶厚为0)。

网友:
可能是支承涡轮的构件发生小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蜗杆旋转工作位始终是那一段,相对涡轮是整个圈在磨。铜的耐磨程度也是很高的。
而且一直是蜗杆对涡轮 ...

你做弗兰德减速器的?我们的设备上经常用到减速器啊!就是你们的减速器太贵了,估计销售也不是很给力,我们一般选用的是SEW的。

网友(点评):
我们不做,弗兰德和sew都有用,小减速机弗兰德用的多,大点的sew用的多点。感觉质量很不错,用了五年了,从来没修过,有一次拆出来换油封,里面看起来和新的一样。

网友:
坐等高人   收藏帮顶
润滑怎么样呢?

网友: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换涡轮呢?看起来好象没怎么磨损啊?那是什么机床,确定震动与涡轮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估计是间隙太大了,开启光栅尺之后,就震动,个别的几个位置。 屏蔽之后顺畅了,这都试过了,确实是这样。

网友:
不仅仅是磨损,就是断裂,也基本是发生在蜗杆上。可以从蜗轮蜗杆传动的接触和弯曲寿命与接触分离时间比考虑

网友:
更换材料!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材料都很成熟了吧, 不过,也有道理,记得看一日本产品样本,数控的分度头,有一项专利技术就是硬质合金蜗杆

网友:
蜗轮一般坏不了的~但撞过后要换蜗杆,蜗轮也是要修一下的!有专门的刀修蜗轮的齿!最好连丝杆一起换了!

网友(2013-12-23):
坐等大神

网友(2016-06-10):
应该是材料问题或者配合间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