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 油漆厚度该怎么测量?

楼主(2013-09-14):
这是个电机的 转子,基本是全部表面的涂层油漆,我现在想 测量 V口下端的 油漆的膜厚,主流的 膜厚仪的测头当然是塞不进去的,如果说X-ray的那种,代价太大了,不现实,各位说说看,什么方案比较经济合理?
下附图

网友:
烧掉一个看看

网友A:
找测厚仪厂家搞一个特殊头的测厚仪

网友:
不清楚楼主做啥用,测量侧面不一样吗?V底相比侧面估计也就厚一点点。

网友:
找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测厚仪厂家搞一个特殊头的测厚仪

进口的找了 底下最小的接触面只有R3mm左右,fischer 有款 是4mm的,还是不可以,国内的找了几家 ,不知何种原因,也看了样  似乎解决不了!

网友:
还是X-ray吧比较直接省事

楼主:
价格太高了 不太现实的!

网友B:
你本身不是做量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本身不是做量具的吗

这不指望有高手再出现吗!主要是行业解决方案!

网友(2013-11-17):
测漆膜   联系我,285401387.你可以想办法 取一块漆膜下来,然后用普通的测膜仪就可以检测。估计漆膜在40μ左右。不会超过50μ。
其实你测  侧面的厚度完全可以。一般油漆漆膜都很均匀的。

网友(2014-02-27):
抽样检验,切开,破坏性检验,最经济实惠。

网友:
你可以找厂家做个特殊探头,或者用X-RAY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