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们,帮我看下这个轴上焊接怎么弄

楼主(2013-09-14):
     有角度  ,有距离要求  ,要垂直  , 附图纸。

请教社友,谢谢。

网友:
这图纸怎么看很象砖机搅拌轴?

网友A:
角度用样板,垂直用角尺。
总体来讲是比较粗糙部件。
类似于化工容器搅拌轴。

网友(点评):
恩, 谢了 搅拌轴比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B:
做样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样板吧!

  能具体的说下么         这个焊接 第一次做  木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用样板,垂直用角尺。
总体来讲是比较粗糙部件。
类似于化工容器搅拌轴。

       角度样板 能具体的说i 一说么 , 第一次做         没啥经验

楼主:
没人详细指点一下么

楼主:
我靠       人也没有的

网友:
只是见过 没做过

网友:
在白铁皮上放样,直角板,圆规,划线笔等等工具。
画好后剪下来。铆焊时卡在轴上,尺子量好尺寸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