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转FANUC宏程序的

楼主(2013-09-14):
有没有人玩转FANUC宏程序的。关于这类的。有用过的麻烦回下帖子。明天晚上探讨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个在学校的时候还真用过,用的最多的就是用宏程序来加工椭圆、抛物线等公式曲线截面。不过毕业后就一直没有接触到fanuc的设备,现在已经不做操机编程了。更没有机会了。不过印象中原理不是很难了,好像是用的if语句来做的。

网友:
宏程序一般就是
表达式,数学公式,极坐标方程
变量,自变量,系统变量,系统常量,公共变量,循环,if。。then。。
if。。goto。。
while..do..
end
可以用G65Pxxxx调用子程序,
也可以把G65Pxxxx写成G代码,比如Gxx,要用系统不用的G代码,需要修改系统参数,然后调用。其后面的参数可以自由指定,一般用第一类自变量指定法
G66模态调用子程序,G67取消。
还有M代码,S代码调用子程序。

再复杂的没接触。

楼主:
有个问题我搞不懂,看这张图片。上边那些字母变量我是在程序中指定,还是在别的地方指定。刚做FANUC不到2个月,有些说不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号是系统定义的。。。

网友A:
这些变量是定义好的,比如A就对应#1。至于#1在程序具体做什么用,那取决你的思路。

网友B:
用是用过,用的好,用的巧,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啦。还有现在外加工连什么什么是G41,G42,都还不会用,车加工。就不要和他们说这个东西啦。要不是我“残疾”了,还有懒,现在应该也有车啦。

网友C:
学习,现在宏程序用的多吗?我现在是用电脑自动编程,最近对宏程序有点兴趣想学习下……

楼主:
如果我这样写主程序,子程序2003没写,主程序这样的表达格式上对不对。如#1=(A)可以这样写在主程序里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不行。后面有G65 P2003 A18。。。。也就是2003号子程序里的#1=18。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样写主程序,子程序2003没写,主程序这样的表达格式上对不对。如#1=(A)可以这样写在主程序里吗。

什么程序的,错的一塌糊涂,你连一些基本的程序都不清楚,就想学宏程序,骚年,慢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程序的,错的一塌糊涂,你连一些基本的程序都不清楚,就想学宏程序,骚年,慢点走?

看到书上是这样搞得,我也理解不了,发出来想问问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程序的,错的一塌糊涂,你连一些基本的程序都不清楚,就想学宏程序,骚年,慢点走?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所以请教下大侠。这种用法。如果你要写,该怎么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是用过,用的好,用的巧,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啦。还有现在外加工连什么什么是G41,G42,都还不会用,车加工。 ...

41和42在我手上是备用,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样写主程序,子程序2003没写,主程序这样的表达格式上对不对。如#1=(A)可以这样写在主程序里吗。

把前面3行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现在宏程序用的多吗?我现在是用电脑自动编程,最近对宏程序有点兴趣想学习下……

不是自动编程就能搞定所有的东西,比如精镗一个盲孔,从实际出发来搞定他

网友:
没用过,原理很简单。

网友:
我表示我只是路过,不代表我的观点......

网友:
你先把基本的搞懂了,在搞宏程序你那本书我也有,我现在就是操作的发那克的,也经常自己写宏程序,宏程序用好了比软件出程序方便,挺实用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1和42在我手上是备用,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那你怎么做好,圆弧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做好,圆弧度?

圆弧大小是图纸要求的减去刀具半径

网友:
这些变量是定义好的,比如A就对应#1。至于#1在程序具体做什么用,那取决你的思路。

LIAOYAO -1 鹦鹉哥

楼主:
明天搞个简单的去练练。谢谢上边兄弟们的指导。越来越喜欢这个集体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系统定义好的变量,自己可以随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变量是定义好的,比如A就对应#1。至于#1在程序具体做什么用,那取决你的思路。

大侠,调用的时候A=10和#1=10是不是一样的意义?

网友(点评):
A=10是调用时的参数赋值,仅仅在调用的时候赋一次。如果在宏程序里再对#1赋值,那前面调用时的赋的值就改变了。明白了吗?不是一样的意义。

网友:
奉劝你,不懂不要放到机床去实验,是非常危险的,学宏先学一些基础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