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态下飞机能起飞吗?

楼主(2013-09-15):
网上看到的,感叹现代教育制度的悲哀,没见一人给出完整答案!相当年咱高中同学(农村三类学校)至少90%人能在1分钟给出正确答案,10分钟内把题答完。
原封不同的复制过来的:
假设有一架飞机(普通的喷气式发动机飞机),停靠在一个传送带上。传送带足够宽、足够长。飞机的滚轮开始滚动,而传送带以同样的速度朝相反方向滑动。那么,这架飞机能起飞吗?

网友A:
不能,相对运动的只是轮子和传送带,飞机机翼相对空气是静止的,没有流动的空气来提供升力。

网友(点评):
喷气式飞机或螺旋桨前进动力源是向后喷射的空气而不是轮子,飞机是可以飞的。想一想水上飞机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螺旋桨飞机的气流多数强制通过机翼产生升力,只要发动机够强,产生的升力就可以满足起飞要求。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安装位置决定了它如果不跑起来空气无法对机翼产生强力作用。

网友(点评):
我能想到的“鹞”式战机能满足垂直起飞,但它不属于题目说的“普通”喷气式飞机。

网友(点评):
飞机自由旋转的轮子不会对飞机产生太大的阻力,至少远远小于发动机推力。想一想发射架上的导弹,连轮子都没有也能飞哇。

网友(点评):
发动机小小的一点推力就可以抵挡输送带对他的向后拉力,哪怕输送带时速超过1000公里,这个力也仅限于轴承的摩擦力,而这些对于发动机的推力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飞机能够起飞的条件就是升力超过自重,螺旋桨飞机这种情况下可以解释,普通喷气式飞机在这的起飞升力麻烦兄弟分析下怎么来的?合理的话向你学习,呵呵!

网友(点评):
总的意思是,输送带速度怎么高,都无法克服发动机的推力而将飞机向后拉。如果是发动机与输送机同时启动就更不可能。换个角度,假如飞机被输送机向后的速度达到了1000公里,发动机启动飞机会先减缓向后速度直至向前

网友(点评):
离开了轮子飞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哇?

网友(点评):
飞机能飞与否是飞机自身相对于空气的速度,与输送带和轮子速度无关。话说飞机就算向后的速度达到了300公里以上他也可能会离地而飞。题目迷惑性在于让人认为飞机会相对空气静止。

网友(点评):
再有超过了第一宇宙速度有没有机翼飞机都飞的起来。

网友(点评):
这是一道理论化的题目,条件限定轮速和传送带速度恒相等,实际理论情况就是飞机推着一个被其自重压迫的轮子前行,尽管轮子转速再高也不能前行,就算轮子外缘线速度超过宇宙速度,它还是不能飞。

网友(点评):
不用条件限定,轮线速与皮带线速永远绝对值相等,命名此值为a。题目限定的是带速与飞机的速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假设飞机对地速度为10,输送带对地速度-10,飞机相对输送带速度20,轮子对皮带线速20。飞机能前行。

网友(点评):
题目指定的是喷气飞机,故其动力来源是发动机而非轮子,发动机喷气飞机有了对地速度轮子才能转动。题目中皮带是个被动对象跟随飞机的速度反向运行,飞机对地速度0皮带也应该停止。所以发动机做功飞机就有对地速度。

网友(点评):
从做功的角度理解,飞机发动机做了10焦耳的功,而飞机能相对地面不动,飞机发动机做的功跑哪去了?难道是皮带转动轮子而把10焦耳的功抵消了吗,并拖住飞机不能前行?

网友(点评):
真真的觉得应该是能飞起来的,首先是参照物的选取。说不能飞都以为是轮子和传送带的摩擦力叫飞机向前跑的。其实呢是发动机喷气使飞机前进才最终出现了轮子相对地面或者传送带的摩擦滚动。因此飞机可以飞起来、、、

网友(点评):
可以的,你看看航母

网友:
关键是“飞机的滚轮开始滚动”。

网友B:
飞机是否能起飞取决于机翼相对于空气的速度,让机身获得足够的升力,飞机才能起飞。

假定试验环境在室内,没有风,空气相对于地面静止。

对放置在输送带上的喷气式飞机而言,它的速度相对于地面是静止的,所以相对于空气也是静止的,所以它不能起飞。
对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而言,虽然它的机翼速度相对于地面静止,但是螺旋桨会带动空气反吹机翼,机翼上下面均有气流,所以飞机会获得升力,它有可能起飞。

在探索频道中有一个流言终结者的节目,他们用螺旋桨模型飞机演示了几次,试验结论为飞机能够起飞,但我对主持人的推理过程存在怀疑。

对于喷气式飞机,要说机翼对空气没有速度也不大严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吸气时也会带动气流,影响周围的空气流动,虽然气流不是直吹机翼,只要发动机足够强大,能让气流产生的升力使得飞机脱离输送带,那飞机也是可以起飞的。

网友(点评):
我回答错了,飞机是因为推动空气,机身运动之后,轮子与地面摩擦,轮子才会转动。汽车是轮子转动,才能驱动车身前进,两者不一样。所以传送带对飞机起飞无影响,飞机可以起飞。

网友:
不能,飞机升力主要来自于设计的机翼,有空气经过才可以产生升力起飞
静等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否能起飞取决于机翼相对于空气的速度,让机身获得足够的升力,飞机才能起飞。

假定试验环境在室内 ...

大侠很严谨细致,佩服。

楼主的题目已经限定条件了,所以答案应该基本确定。

网友:
飞不起来,除非是垂直升降机~~~~~~~~!

网友:
不管有没有传送带,飞机都能起飞。飞机起飞只与空气有关,只要发动机功率足够,大气够稠密,就是飞机用钢丝绳拉着,都能给拽断,更别说放在什么传送带了,都能飞起来。当然前提是大气相对地面是静止的,飞机起飞都要迎风飞的,最怕逆风,会失速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迎风和逆风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顺风,没有逆风好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词说错了,应该是“最怕顺风”。迎风就是逆风

网友(点评):
飞机起飞要求的是空速,即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逆风飞翔,飞机相对地面静止,但是相对空气却有一个初速度,即当时的风速。所以飞机升空时的速度v=v1-v0,v1为飞机升空必要空速,v0为风速。如果是顺风。v=v1+v0。

网友(点评):
所需求的速度会增加,加速度已定,而飞机跑道有限,想要达到这个速度不知道要加多长跑道呢,搞不好就超出跑道,发生事故了。

网友:
很抱歉 我也回答不出来啊
不知道飞机起飞是不是一定要行进方向和地球自转方向相同啊~~

网友:
可以起飞。

网友:
俺不知道这道题想考啥,但是按照题设来说,如果是一个喷气式飞机在一个足够长的传送带上的话,是可以起飞的。原因很简单,飞机的轮子所能产生的摩擦力是一定的,而且是一定远小于发动机的喷气动力的。因此,无论你的传送带转多块,你的飞机都永远不会出于一个力平衡态,肯定会在发动机功率增加到一个时刻时,动力大于轮子摩擦力,产生加速运动,并在一个时刻获得足够的升力,飞起来。
说白了,这个题花了大把的精力在绕圈子上,而不是在实际物力学考察上。
另外,想完全做出一个符合这个题目理想情况的实验很难,即便是动静大侠的视频,其实在实验中,由于飞机方向的偏转,两个速度方向也不是正相反了。

网友(点评):
前进的动力不是来源于轮,而是来源于喷气,就是飞机一直在前进的,轮子只是衬托。而“传送带以同样的速度朝相反方向滑动”唯一的可能就是两者有滑动摩擦,如果不是这就个伪命题,因为这会导致轮子速度无限大

网友:
果然是个高中生才能解的题目。。。
学的多了,想法也就复杂了。单纯的时候,只把它当做题目来做,当然很容易就能得到答案。
想不到居然有这么多大侠为了这个不靠谱的问题绕圈圈,浪费时间罢了

网友(点评):
一般学生题目肯定要理想化,如果真要你做现实课题,哪有那么容易。这个问题很典型,并非不靠谱。

网友(点评):
估计原题是想考一个系统内的动量守恒,但是这题出得。。有点那啥!

网友:
轮带等于谁的速度,是飞机还是轮子?

网友:
其实,把传送带想象成光滑的一个平面就很好理解了,发动机有推力,光滑面无摩擦力,飞机自然会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瓦力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分钟答:不能吧。
不过,能不能,还是实验一下好。中国就是太理论化,我就是没有学好理论。不过理论也是要实验来检验的。

网友:
这个真得看气流的速度  不一定

网友D:
飞机轮子空转没动力,传送带已卸它的力量了,飞不起来

网友:
即使有相对运动也不一定起飞。空气对飞机的浮力至少要大于飞机的重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轮子空转没动力,传送带已卸它的力量了,飞不起来

动力不是来自飞机轮子,来自喷气推力,与汽车有区别

网友:
飞机起飞与轮子转动无关,
而且,此题有一点没说清楚,飞机发动机做的功到哪了?

网友:
我原以为不能起飞,看来我想错了。

网友:
相对于地面速度为“0”么?只需参考飞机相对于周围空气的速度。

网友E:
不能,如果能起飞,飞机场和航母跑道就要考虑创新设计。

网友(点评):
机场不用,航母可以采用,狗屎的蒸汽弹射,电磁弹射,占用空间太大,直接传送带起飞,10米,可以极大的释放航母空间

网友:
喷气机发动机理论上和轮子、空气都没有关系。大家想想航天飞机在外太空是怎么飞行的!

网友:
完全忽略轮子和传送带的摩擦力,飞机发动机所产生的能量都转化为传送带的动能了,如果传送带的速度可以无限增加,那么飞机始终是静止的,但是只要轮子和传送带之间有摩擦力存在,那么飞机就能获得前进的力,所以此处飞机起飞的直接动能来至于轮子与皮带的滚刀摩擦力。上面没有提到忽略摩擦力,所以飞机可以起飞。

网友:
如此说来高速汽车也可以飞了,飞机需要的是空气动力学,需要一定的空气动力,概念不要搞混了。

网友:
可以起飞,只是飞机的轮子会比以前多2倍的转速而已

网友:
看来是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如果能起飞,飞机场和航母跑道就要考虑创新设计。

呵呵,算过输送带的结构强度吗。

网友:
    转送带的速度快于 气流的速度时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吧,不专业的看到就回一句

网友:
这就好像轿车轮胎陷入泥潭内飞速旋转,车上的人会感觉到有气流产生吗?

网友(2013-11-25):
能飞,与输送带无关

网友:
要是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达到起飞速度即可。题目中所说不大可能会飞

网友:
好神奇的飞机啊

网友:
对,把地面的移动当成光滑的平面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
我认为可以起飞,喷气式飞机就如同导弹,与自身携带的燃料有关,与大气空气关系不大;
螺旋桨飞机与空气有关,靠空气将他推上天,螺旋桨的也可以飞,只是要求更大的发动机。

网友:
估计不能。。。。

网友(2014-01-19):
飞机肯定飞不起哈,只要皮带速度和飞机轮子速度一样且方向相反,飞机就肯定飞不起。飞机相对于地面的位移没发生变化,对地面没做功。就像人在跑步机上跑一样。

网友:
如果说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启动,我会说能飞起来,但是这题不该说滚轮开始滚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否能起飞取决于机翼相对于空气的速度,让机身获得足够的升力,飞机才能起飞。

假定试验环境在室内 ...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2014-04-04):
前进的动力不是来源于轮,而是来源于喷气,就是飞机一直在前进的,轮子只是衬托,打个比喻,你把烟花装在一个有轮的小车上,点燃车会前进;如果你把轮子固定,就是轮子速度为0,那么地面速度也为0,点燃,烟花一样拖着车前进,轮子和地面打滑。而“传送带以同样的速度朝相反方向滑动”唯一的可能就是两者有动摩擦,如果不是这就个伪命题,因为这会导致轮子速度无限大!!

网友(2014-05-14):
这个问题不适合放在高端区...

网友:
铁定是不能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飞机起飞要有足够的速度,才能确保机翼产生足够的提升机。而且飞机能飞与否和轮子有什么关系?天上飞的飞机不是也把轮子收起来吗?那个轮子与送带带是迷惑视听的。个人觉得是可以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机起飞要有足够的速度,才能确保机翼产生足够的提升机。而且飞机能飞与否和轮子有什么关系?天上飞的飞机 ...

  这问题和人在跑步机上跑步有没有风是1个道理啊;跑步没风的话,飞机能飞就见鬼了。

网友:
轮子在不断加速中,而飞机却向前飞了,能飞起来。哈

网友:
1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老鹰 -9

网友: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要分析飞机能不能飞,首先要知道,飞机起飞的动力是空气相对流动产生的升力(包含机翼下方的正压和机翼上方的负压)。目标明确之后,只需要讨论能不能产生流动的空气就好。
1.传送带向相反的方向和轮子同速运行。此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伪命题。时机出现的情况只能有两种,第一是飞机静止,就是说,喷气产生的推动力用来克服传送带产生的摩擦力了。还有一种,传送带的线速度和飞机轮子的线速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此时产生滑动摩擦。
2.飞机在第一种情况下能不能飞。如果传动带速度很高,导致了传送带与机翼之间的空气形成动压(类似于空气轴承的原理),飞机是可以浮起来的。而且在浮起来之前,轮子就会有滑动摩擦,飞机向前走,因为摩擦力小了。反之,如果传送带不能对其流造成足够影响,那就不能飞。
3.摩擦力不够的情况下,飞机轮子会与传送带产生滑差,飞机前进,并且摩擦力越来越小,飞机最终会起飞。
4.说一下功的问题,喷气式飞机喷气产生的功,即使和传送带不产生滑差,也解释得通,和空气的作用也会产生消耗能。
5.说一下伪命题,不产生滑差的情况下,飞机不可能前进,因为这样空间将会被撕裂。还有轮子的转速不可能无限增加,第一,机械性能达不到;第二,即使机械性能可以达到,爱因斯坦也不允许。

网友(2014-07-31):
能飞起来,喷气飞机与轮子和传送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相对运动的只是轮子和传送带,飞机机翼相对空气是静止的,没有流动的空气来提供升力。

大哥  你们争什么啊, 这飞机轱辘让皮带磨秃噜皮了都飞不起来的。顶多是悬起来一丁点。

网友:
看了那个视频,感觉实验不够准确,1.飞机是有重力的,飞机与皮带不可能完全一点没有摩擦。如果飞机相对皮带前进那么轮子的速度一定会比皮带的速度高?是这个道理吧?(轮子与皮带是滚动摩擦!)可是题目中说轮子速度和皮带速度永远相等。这是个悖论啊?如果一个与飞机速度相同的可移动的绳拴着飞机,那么飞机就可以像火箭一样可以起飞了。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是喷气式发动机,你的事什么发动机?

网友:
998可以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7-03-29):
明显不能啊,飞机能飞是因为机翼与空气有速度差,造成机翼下方的空气把机翼顶起来。就算轮子滚得再快,机翼和空气都是相对禁止的。再想不明白就把飞机的发动机拆了,换成飞机的轮子是动力轮。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四驱车,有一种机器是测四驱车速度的,如果飞机能飞起来,那给四驱车加上翅膀他也能飞?还有航空母舰的原理类似于把飞机用一根绳子捆住,然后再机头的地方放一个很大的风扇,风速很快的时候,飞机就能离开地面,其实就是在大风天放风筝一样。

网友:
楼主可以上知乎问问

网友:
飞机的滚轮开始滚动理解为飞机正常发动的话是可以起飞的。

网友:
我想多说几句:飞机能不能飞起来,不是取决于,喷气式发动机是否打火吗?题目内容缺失啊。

这样的情况很要命,
因为不知道出题老师是要怎么考你,
我上学时代遇到过,
我按照正常思路,
补充了。
结果,错了。坑爹。
然后找老师去了。
老师说,他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考这个考点。
没想到还可以有另外的考点。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道题目。
按题干内容,强调的方式,我觉得80%可能,隐藏意思“飞机发动机启动”的意思。

大家一部分说能飞起来的,似乎都是在补充了“飞机发动机启动”
考点:两轮子相对运动,是静止
另一部分说不能飞起来的,似乎补充了“飞机发动机没有启动”
考点:能量守恒
题目说,飞机能不能飞起来,
是说飞机有能力不?
所以,我觉得,飞机功能好使,正常,可以飞起来。

网友:
在某些状况能飞,在某些状况下不能飞,在某些状况下一定能飞,在某些状况下,一定不能飞,很多时候,人们出的题都是按常理来出的题目,而答案也是按常理来做的,这同时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开放性的答题,应该是以后的方向,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就应该是对的

网友:
楼主假设有问题,飞机喷气动量守恒获得相反的速度,当这个速度带动飞机向前具有足够速度,本质上机翼相对空气拥有足够速度后就会起飞。这是在静止地面上,现在放到传送带上,传送带与飞机轮子之间只有滚动,当飞机喷气获得动量向前走时传送带对飞机的作用仅仅是通过轮胎的滚动摩阻,基本可以忽略,这种情况下飞机的运动状态是与大气相对的,传送带对它基本没有影响。我猜楼主可能想表达一个大气相对飞机的运行状态。例如飞机在喷气以后周围大气获得了一个与飞机相同方向相同大小的速度,那么飞机机翼相对空气就是静止的,他就飞不起来。喷气式飞机获得动力是动量守恒,与螺旋桨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7-09-26):
喔,我想错了,没有产生气压差飞不起来

网友:
      这个题目有问题。1、如果说皮带速度和轮子速度一直保持一致,说明飞机在原地不动,飞不去了。如果能飞起来,说明飞机向前运动了,轮子速度必定大于皮带速度(不考虑打滑),这个跟”皮带速度和轮子速度一直保持一致“相违背。假设飞机能飞起来,根据”皮带速度和轮子速度一直保持一致“飞机必须的原地垂直起飞。2、传送带以同样的速度朝相反方向滑动,这个滑动速度是变速度还是恒速度?

网友:
汽车运动的动力作用在地面,如果地面反方向运动,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汽车静止
飞机动力作用的介质是空气,如果空气静止,他就可以飞起来,跟传送带没关系,
话题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