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械臂可不可以改装成焊接机器人

楼主(2013-09-15):
请教下:
           普通机械臂能不能改装成焊接机器人不?我用的是爱普生C3机械臂。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行,装把焊枪,根据位置编写焊接工艺程序。

网友:
刚搜索了一下,爱普生C3是6轴机器人,应该可以改造为焊接机器人,加上焊接装置,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焊缝跟踪设备,谈不上是焊接机器人。

网友A:
        机器人控制程里没有焊接工艺,没有与焊接源通讯的模块,改装有点麻烦。走条直线,不做摆焊枪动作还可以,但焊接参数就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不相关了,焊接成形效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焊接成形效果跟机器人本身的运动精度有关,还跟焊接参数设置有关。二者是分开的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控制程里没有焊接工艺,没有与焊接源通讯的模块,改装有点麻烦。走条直线,不做摆焊枪动作还 ...

网友:
路过,观赏……

德国博世力士乐(江苏)销售服务中心

网友(2013-10-26):
4楼分析得不错

网友(2016-08-08):
控制系统不开放,加入焊枪以后无法与机械手进行通信,还是买集成的好,或者控制系统是你自己开发的

网友(2020-02-25):
K可以的  看机器人负载多少 然后再添加焊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