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部的处理:螺母能不能拧到螺栓六角头根部?

楼主(2013-09-15):
大家好!
我怎么有这么多问题,郁闷
今天用SW画了个非标的内六角丝堵,没有螺纹退刀槽,可是丝堵是全螺纹,那么螺纹怎么收尾才能让丝堵全部拧进去呢?
理论上将,我这么画,与之配合的螺纹副是肯定拧不到底的,因为圆柱体直径等于螺纹公称直径(大径)不开螺纹肯定拧不到底
但是找了个螺栓看了看,试了试,螺母确实能拧到底
查手册:1、大部分螺钉的收尾是缩颈,相当于退刀槽,所以能拧到底
             2、大部分螺栓的收尾不是缩颈,而且距离比较长,一般2~3倍螺距,理论上讲,即使螺母由倒角,倒角距离也就≥1倍螺距,螺母是拧不到底的

求解惑

这个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比较例外,手册没有标示全螺纹是怎样收尾的

网友:
不行就加垫。

网友(点评):
老大,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实际情况普通螺栓到底能不能拧到底?若能,是怎样个结构?为什么与手册不符?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螺钉和螺栓除了再名称上区别之外,有其他的区别么?
可不可以认为:螺钉一般情况下独立使用,与之配合的是螺纹孔,极少数与螺母配合,有螺纹能拧到底的场合
而螺栓,一般与螺母成对使用,鉴于非铰制孔螺栓连接,一般螺纹副拧到底的场合比较少,称之为“栓”
栓:1、可以开关的部件,枪~。2、塞子,或者与之相仿的东西,~塞,血~

网友:
螺栓的断裂多发生在螺栓头与螺柱相交转角(表面不连续)的部位,为了减少应力集中,此部位要求圆角过渡。

网友:
加垫吧,这个恐怕是最方便的方法了
要不就是在螺纹孔上加近端锥孔

网友(点评):
我找了螺栓试验了下能拧到底,可是没弄清楚收尾结构,求此结构(难道我帖子中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么?我不是想讨论加垫的问题,而是想知道收尾结构)

网友:
不能

LIAOYAO -1 鸽子gz的马甲

网友:
有些内螺纹的螺纹起始线一开始是和小径相同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点评):
不明所以,和小径相同就更拧不到底了,外螺纹构件的非螺纹部分一般是和大径(D)你大概想表达的是一开始是和大径(d)相同的吧....可是螺母一般都是全螺纹,至于倒角,帖子中已经考虑说明了

网友:
加工的时候用板牙加工下不是就可以拧到底了吗

网友:
我应该最终还是没明白的你意思

唉,是我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GB/T 3-79和 DIN 76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GB/T 3-79和 DIN 76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疑惑

这个的数据和机械设计手册里的是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般情况(左侧)在根部2.5P范围内是锥面过度,根据图示,很明显,锥部小端是螺纹小径,大端似乎大于螺纹大径。理论上讲,与之配合的螺纹副因为内螺纹倒角的原因会拧进去一点,资料显示倒角≥P  所以应该也是拧不到底的
但是右侧(没有标记痕迹的)这个“非一般情况”应该是能拧到底的,因为是圆弧槽过渡,

难道: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要求螺纹拧到底?

楼主:
        好吧~我又跑了趟仓库,这个玩意不弄清楚,干什么总是心不在焉,好像装个疙瘩似的
半路不知不觉来到了宿舍门口,恰巧领导路过,厉声问道:你去哪。 愣,答曰:我想问题呢,走错了。随即折转路线朝向仓库。领导却一直愣在那里。。。难道以为我早退?好吧,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借口”太明显了

       这是“一般情况”的螺纹收尾,试验证实,上面两个M12的,与螺母配合都能拧到底,目测“最后一圈完整螺纹与支承面的距离”也就一个螺距左右
        下面那个大概是M16的螺栓,试验证实,与螺母配合并不能拧到底,目测间隙小于0.5mm,这个目测“最后一圈完整螺纹与支承面的距离”达到了两个螺距以上……(不过实际使用使,如果用扳手宁静,应该是能拧到底的,我用手拧的,力矩很小)这个螺栓看外观加工粗糙,应该不是正规大厂出品,像是车床加工的(之所以“距离”留的长,也是因为车刀的缘故,再小就要车到六角头了)

         结论:收尾处避免应力集中很重要,大部分收尾还是按照“一般情况”加工的,与手册不同的是距离较小,约1个螺距,这样因为螺母内螺纹有倒角(一般都比手册上倒的大,约1.5个螺距)的原因,螺母端面与螺栓端面是能有效接触的

网友B:
=

在没有无切削制作方法前,螺钉螺母只能用切削方法制作,螺钉和螺栓坯件外径等于螺纹大径。
但现在大批量制造的螺钉和螺栓螺纹是用搓或者滚轧、无切削方法制作 。坯料直径略大于螺纹中径。搓丝板或轧丝轮有倒角,制作出的全螺纹也不到底,但由于螺母口端也有倒角,用螺母轻松一旋到底或用点劲旋到底当然可能。
如果不是全螺纹的普通螺钉或螺栓,即使其无螺纹部分比螺纹大径小,但应该比小径大。螺母是旋不进去的。
楼主似乎有点钻牛角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无切削制作方法前,螺钉螺母只能用切削方法制作,螺钉和螺栓坯件外径等于螺纹大径。
但现在大批量制 ...

老师说的是,这才是真正的“解惑”,豁然开朗

网友(点评):
你弄明白了,我们也长舒一口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是,这才是真正的“解惑”,豁然开朗

所以你的解决办法是?
把配合的产品,倒角倒大一点。

网友:
螺母的孔口有倒角,可以容纳一部分收尾

处理这种东西很好搞,加垫,或者螺母(或者安装板)做一沉台面,避开收尾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螺栓生产多采用搓丝板或滚丝轮,所以不需要退刀槽。只有少数或异型螺栓才采用车床加工的。

网友:
哈,大侠,螺栓的一般用法是啥?有什么情况需要拧到底的?咱们玩机械,目的是实用,不是秀活不是。既然螺栓实用的时候都是要夹持其他零件的,那么为啥需要螺母能拧到头呢?

网友(点评):
想起逍遥处士大侠评论的,我弄明白了,你们也是长舒一口气,呵呵 我有些钻牛角尖了,不过还是弄明白了好

网友:
不同的螺丝有不同的用法吧,要求夜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螺钉和螺栓除了再名称上区别之外,有其他的区别么?
可不可以认为:螺钉一般情况下独立使 ...

主要是扳拧方式的不同所以分为了 螺钉、螺柱、螺栓等名称

网友:
加垫,最简单方便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扳拧方式的不同所以分为了 螺钉、螺柱、螺栓等名称

有何依据?各是什么扳拧方式?请大侠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何依据?各是什么扳拧方式?请大侠明示

那就俗点说吧。俗称公母
螺钉的头就是有凹槽的,拧他的东西需要按进去
螺栓的头就是没有挖槽的,拧他的东西需要套住他
这就是扳拧方式的区别。

听起来比较简单,不过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嗯,非常有道理

网友(点评):
错了。汉语中钉单独使用而栓与扣共同起作用。用到机械零件,螺钉就指不用螺母拧入工件螺孔紧固的器件,而螺栓一般需要与垫圈、螺母配对使用。当然,你把螺钉当螺栓用和把螺栓当螺钉用也不会有人硬要说你不可以。

网友(点评):
在行业之外的人看来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螺丝”。其实这个称呼也蛮好。

网友(点评):
我说抛砖引玉,果然引出真知灼见来了,受教了,谢谢老彭。

网友:
呵,大侠,我到不是说你钻牛角尖,而是说应该考虑用途。一个螺栓,99%的使用中,你都用不到根部的部分,既然如此,为啥要加工螺纹到根部呢?
另外,无论是切削加工还是彭老说的滚压,本着等强度设计和过度部分应力处理的原则,一般也不建议你加工到根部。只是这个意思。

网友:
螺纹孔处有倒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螺钉和螺栓除了再名称上区别之外,有其他的区别么?
可不可以认为:螺钉一般情况下独立使 ...

一般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增加见识了

网友:
其实这般钻牛角尖也是好事,要不看不到这般精彩的帖子

网友:
不加退刀槽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的是非标件,长短的自定,为防止泄露可用胶皮垫圈与铁垫圈组合。

网友:
呵,大侠,我到不是说你钻牛角尖,而是说应该考虑用途。一个螺栓,99%的使用中,你都用不到根部的部分,既然如此,为啥要加工螺纹到根部呢?
另外,无论是切削加工还是彭老说的滚压,本着等强度设计和过度部分应力处理的原则,一般也不建议你加工到根部。只是这个意思。除非是全丝牙!

网友:
只看螺栓上的牙纹,是拧不到头的。不过,螺孔口部是倒角过了的,所以能拧得进去。不知您满意这个答案吗!!!

网友(2014-02-18):
问一句,螺栓六角部分与圆柱部分的过渡圆角,这个圆角高强螺栓和一般普通螺栓有区别么?

网友:
要是我这里就加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