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立柱焊接专机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3-09-15):
我把刚完成的一台焊接专机拿来给大家分享:等实物做出来后,再上照片。

本设备,是自动完成脚手架立柱的连接块和定位套筒专用的,适合600-2800范围的立柱焊接,连接块同时可以焊接2个。

网友:
不错,哈哈,大虾比那个发照片只发一个角的哥们好,免得瞎猜,

俺发照片,也是发一个设备全图照片,以便人家有问题可以问,

网友(点评):
等做好了,就发实物照片,有需要的,还给发整套图纸和三维模型

网友(点评):
大虾,有全景照片就可以了,我就是发这个,人家内行就知道是什么,外行也可以大概有个感觉,不是玩这个的,给他详图也没有用,真玩这个的,也不会需要人家的图纸,都是自己公司画

网友(点评):
哈哈,就是,我偷看人家的设备,就看外表,然后,知道是干啥用的就行,回来就山寨价提升或者简化

网友(点评):
大虾客气了,山寨是指向下玩,向上玩不是山寨,小鼻子的那个‘二郎’,全世界转了10多年,四处学艺,回国设计了‘零式’,一度把‘野猫’打的找不到北,幸亏米国能人多,设计了一大堆东西,才制服了‘零式’

网友(点评):
我总以为参照别人的东西就是山寨,感觉对不住人,所以,尽量都是全新设计,做原创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有区别,比如我玩热压机,那东西100年前就有,德国人玩,米国人玩,国内有引进的,我依然还可以玩,我压力、温度精度都是很高的,依然有买家,航母的弹射钩是英国佬玩的,米国佬玩到最佳,其它人谁都不懂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开导,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毫无愧色的去参考了,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大侠现在干的事情是共享资源,别人获得你的资源,你也同时能获得别人的资源,这样作为一个整体大家的能力才能共同快速的提高。小型专机一般是有地域限制的,不存在什么太多技术保密的事情。谢谢大侠

网友:
不错

网友(点评):
不错在哪?说说看; 不好在哪?说说看; 我最想看到的是不好在哪里。

楼主:
图纸及模型:http://nf.mail.163.com/netfolder ... Bz%2BDl9nuUV8vNA%3D

需要的,加下面qq联系。

楼主:
和这台焊接专机配套使用的:

刚做完的自动焊接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098

网友:
那端是涨套吗

网友(点评):
对,内胀套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什么是 账套?

网友:
减速箱也是自制的吗?
长度方向的焊接滑台是可以手动调节的?

网友(点评):
对,就买2个齿轮呀,手动调整,但很不频繁

网友:
动力呢

补充内容 (2013-9-16 13:45):
哦,现在看到了。

网友(点评):
齿轮箱后面有电机呀

网友:
说实话挺佩服做非标机的,很多需要自己的想法,做的设备轻巧精,不像我们做的全是傻大笨粗,设备基本定型了,就那个套路,而且我们设备机械不是主力,工艺才是。。

网友:
请教一下,1 导轨什么样的?看图好像是6方型的?2小车架有没有定位和锁止机构?3这么长的工件,一端旋转到另一端时定位精度会不会很差?4 没用过内涨套,不知道内涨套影响焊接吗?内涨套和两个工件是什么样的连接?焊缝在套中间吗?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是6方型,有锁止机构,内涨套脹紧内管,外管靠端定位

网友(点评):
是6方型的,有锁止机构,焊接时小车不走

网友:
6方形的,没用过,是标准导轨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点评):
有六方型材

网友A:
请问,网盘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
冒昧地问一下,楼主需要做机械手么?焊接的,可以交流一下,我正在做一款机械手,实现各种工件自动焊接的

网友(2013-11-27):
看了楼主做的东西,佩服,,焊接专机我也做过,类似回转的,,像装载车桥,轴加通孔法兰等,,交个朋友吧,,,专机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换产品了机器就要改动或是不能用了,,现在做一个柔性的焊接机,产品改变了,也没关系,不用改机器就可以适应新产品的焊接,

网友:
老师做的不错,,但是有个小的疑问,焊接完成后枪会缩回去么?因为工件比较长,可能装夹的时候就把枪撞歪了,

网友(2015-05-05):
自动焊接机做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6-01-28):
焊接的时候底部的滑轨怎么防护?滑轨能不能放在上面?或者换个方式,滑轨装在安装板的下面,连接的部件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整个滑轨安装面上做个防护板,就能基本防止飞溅直接落在滑轨上了。
刚仔细看了下,是六边形的型材,但是应该依然有飞溅直接粘在上面的可能。还是觉得做个护罩比较好 ,可以参考线性模组的防护形式。

网友:
没有接触过,看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2016-08-25):
厉害呢,假如做普通产品的保护焊,用原有的焊机加什么设备可以达到自动化呢?

网友:
俺也搞过一台,伺服的

网友(点评):
不错,伺服的成本略高,但是,可控性提高很多!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A:
请问,网盘的密码是多少?

不是密码,是提取码。
不知道是多少?

输入提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