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标准件和零件的编号分开

楼主(2013-09-15):
我这的图纸明细表中一般是先是非标零件,编号是从1开始的数字下面短横线+斜线+箭头到零件;然后是从1开始的在圆圈内的数字+斜线+箭头到标准件。

sw的工程图应该怎么做才能成这样的格式呢?

网友:
直接改数字 再重新排序~
但标题栏好象不会识别圆圈 还是直线

网友:
这个,基本上靠自己将之归类,你想软件还能自动识别标准件和零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