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做机械设计的心路历程

楼主(2013-09-15):
俺独自设计的捣炉机终于出炉啦,先放全身照!
机头部分的搅拌杆因为太长了,试机成功后就拆下来了。图中的师傅正在焊底价的连接板

俺做的这个捣炉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东西,我先上一张当初画的方案草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结构。
俺做的这个捣炉机是用在铜厂冶炼铜材的电炉上,用来搅拌铜水。
铜厂冶炼铜材的电炉通常不是很大,也就2米见方大小,那个平台也是钢结构搭起来的,所以捣炉机必须满足2个要求:
1.上下前后能自由伸缩,让电机原件避开电炉的高温。
2.搅动的过程中运转平稳,震动必须要竟可能的小。
图中垂直起降的液压缸可以拉着机头做上下运动,最大行程800。
减速电机带动传动轴以30r/min的速度运转,传动轴很长,有1000,使电机避开热源。
电机装在机头上,机头又被套在导向座上,机头在液压缸的带动可以下伸缩,最大行程900。
机头前部是锥齿轮,带动搅拌杆旋转,搅拌杆至少要进入铜水500。
图中的导向机构是给机头上下运动导向的。

就在前段时间,看到有社友说:设计最重要的是思路,然后在慢慢补充细节。
这句话评价的还是比较中肯的。
当你接手一个项目,首先是要弄清楚项目需要完成的动作(最好到现场考察),然后再思考完成这些动作需要哪些可行的机械结构,然后把这些机械机构合理的组装起来。这就是机械设计的一般思路。
如果把机械设计比喻成一架马车,那思路就是马车前进的方向,方向如果都不对,其他的都是废话。

下面我在来说说我做的这台设备的细节上的一些问题。
还是先上图。
这张图是设备还没有完工的时候拍摄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开始发的图,齿轮啮合部位后来被我用一个铁箱子装进去了,为了防尘。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齿轮箱的裸奔图,哈哈
图中最下面那个是法兰,做好焊在轴上的,因为搅拌杆太长了,只能做法兰连接。
搅拌杆也因此可以选用空心管,减轻机头整体的重量。

这张图是传动轴部分的细节图
传动轴是买的现成的光杆,(老板说就用厂里现成的轴车一根,在我言词拒绝下他终于让步了。)已经做过渗碳了,表面还镀铬哦,直线度0.05哦。
话说为了车这个东西,还专门买了几个YW2的刀头。
机头其实是连个100#槽钢焊起来的,机头导向架则是两个120#的槽钢。
话说机头我想去买成品方钢,平面度高一些(相比用槽钢对焊),但是老板说这个效(hai)果(pa)不(hua)好(qian)
于是,俺就用厂里现成的槽钢对焊做了。
就是这样的东西。
导向架前后两侧共装了4个滚轮。滚轮将机头卡住,这是为了防止设备在运转的时候,机头左右窜动,可以减震哦。
再来个滚轮的细节特写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机头滚轮边上还有一个滚轮。
这个滚轮是机头上下导向用滴
这个滚轮连接着机头导向架,液压缸也拉着机头导向架,避免在做上下运动的时候有太大的晃动。
其实我刚开始导向机构准备用光杆+铜套的。但是老板说这个
效(hai)果(pa)不(hua)好(qian)
所以我想了一下,干脆用方型钢自己拼出来一个轨道,用轮子来导向(其实这样做很不好,磨损+热变形,滚轮还没有做过热处理,估计能用一年就烧高香了)。
但是老板很高兴,说这个效果好(又省了一笔,可以给干女儿买衣服喽,多余的还可以kai fang

再来张电机的特写
国产1.5KW的电机+RV减速器(可以自锁哦),售价只要880(你木有看错,真的只要880)
只要880,减速电机带回家!

为了给大家看的清楚一点,这张图片是液压缸连接机头导向架的照片哦。
最后在补充一张搅拌杆法兰连接的照片

好了,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了,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设备。
但是作为俺第一次独立设计的东西,出炉后还是有点小激动。

最后俺还有点“大局观”方面的想法。
经常听社友说什么中国制造不行之类的。
俺做过这个设备后表示,并非真的不行,很多情况下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比如说俺则个老板,一天到晚想着和小三潇洒,做设备根本不看质量,只要保证“能用”就行。
好歹我也是做机械工艺出身的,所以以前的经验让我再做设计中对零部件的质量要求很高。
但是老板却总想着怎么能把钱省下来。于是我不断的妥协,勉强把东西凑出来了。
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设备大部分零件精度极低,还没做过热处理,又在电炉旁边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使用寿命着实令人担忧。
但是俺老板和车间里的师傅们却不这样想。
就在前几天。我跟他们聊天,当时说的有点急了,也不太高兴,但是他们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我说:你们这样干,这设备能用一年就不错了。
他们回答:就用一年就行了,一年过后我们再卖一台新的给别人!做那么好,别人用几十年,我们还吃什么!
我。。。。。。

以前8爷说中国老板就喜欢便宜货,诚不欺我!
那些说什么工业不是儿戏,要做高端之流的社友可以洗洗睡了。
中国制造,应有此像!活该被人踩在脚底下!

其实做机械设计。还是要与市场的预期相符合,做的再好,没人要,也没有意义。
我之所以在主题里说了些比较重的话,其实是心有愤懑难舒。
其实即使就用我这个简略的结构,认真做的话,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车间的员工怕麻烦,不愿意细致的做,老板又不懂。还老是批评我说画一些别人做不出来的图纸。
真的做不出来吗?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我在这个企业呆的时间不长,有几个老油条,我真的很反感,但是又那他们没办法。他们就是消极怠工,说一边说两遍就是不听,还去老板那里吹耳边风,真心没招啊

网友:
楼主干的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捧场

网友(点评):
1齿轮箱没有完全封闭,容易有渣屑进去,齿面很容易磨损 2油缸朝下装,接头漏油很容易发现

网友(点评):
3你的机头老板不舍得铣很好的平面,又用了带座球面轴承,光轴的直线度不需要0.05那么高呀,这样成本就高了。调质及镀络倒是必要的,不过度络后你的0.05还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4滚轮看起来很笨重,这种导向简直让人。。。。咋会连导柱导套的钱都想省呢,这老板让人无语。 5油缸没有导向的去推拉东西,很容易密封圈就坏了,估计离漏油不远了,上帝保佑吧。 6另外,仿佛升降油缸受偏向力的

网友(点评):
dongst厉害,一眼望去,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导柱和导套其实他们自己都可以做了吧。看他描述,自己连传动轴都想着自己做。

网友:
不错呀

网友(点评):
术业有专攻,大侠是机加工方面的高手。有机会还望多多交流下。

网友A:
大虾,你这个东西要有水冷板防护吧?现在看你这个设备,寿命不会长的,看器件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你这个东西要有水冷板防护吧?现在看你这个设备,寿命不会长的,看器件就能看出来,

我自己也知道,我也说过+水冷管道,老板不同意,居然还说齿轮箱那里罩个铁皮能“隔热”!
我当时就想骂他,但是忍住了,没办法,他出的钱,我好话说尽,他不肯,我也没招啊

网友(点评):
我也给小厂子设计过东西,但那老板要是凑合,俺就撵他走,不好好玩的,就不打交道,只要好好玩,大家才能都赚钱,凑合,就是把自己按死,不会有啥前途,

网友(点评):
中国小机械加工厂的环境真让人不放心.去年我公司采购打头机,参观了几间生产打头设备的厂.车间又黑又乱,办公室几个设计人员就挤在一起用一堆废旧办室办公.反到都是老板办公室最靓.

网友(点评):
后来实在不放心,只好采购台弯设备.贵了十多万.

网友(点评):
加个水冷不过几百大洋,你老板太抠。。。

网友(点评):
几百块?怕是不够吧,哈哈。管道布置+水泵,如果现场没有合适的地点,还要修水池。

网友(点评):
老板不听大侠就用光杆砸他头哈哈,那些到老板那边吹风的也一并砸了

网友(点评):
小丫头片子设计出机械了,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轴的连接应该加个刚性联轴节,稍加浮动
轴太长了,很多情况,用中孔的
瞎说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怕。我这个搅拌设备转速很低,只有30r/min。点击也只有1.5KW。我专门买的光杆,没事的

网友(点评):
大侠这种做法应该是机床上面的结构吧。应该是为了避免高速转动时引发的共振而专门做的中空和断面结构。俺这个东西比较低端,用不上大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你这个东西要有水冷板防护吧?现在看你这个设备,寿命不会长的,看器件就能看出来,

大侠是高人!我可不敢跟你比啊!
俺现在翅膀都还没有长硬呢,老板肯给我机会独立做设计已经很不错了。
我10年8月份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眼镜厂里做技术员。
后来在一个做汽车配件的企业里做技术员。
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开始做设备的。先是仿制,这个项目也就是3个星期前开始做的。

有得做就不错了。以后俺玩到大侠你这水品,我也说:爱干不干,不干滚!
现在,不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网友(点评):
大虾的表情很到位啊!

网友(点评):
很不错啦,搞设计要循序渐进,你老板也不见得全错,产品是可以逐步升级的哦。想要一步到位得计算实际工况哦,那可是相当复杂滴,得要设计院专家成立课题小组啦。。。。。。

网友B:
看着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大侠说买的光轴,渗碳+镀铬。俺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工艺?镀铬本身具有很高的硬度了就,切具备耐酸碱性,为啥还要有渗碳?俺这用的转子,要么渗碳,要么镀铬,但没听说过俩混着玩的。大侠这里有啥原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了很多字,脑袋有点混乱了。这根光轴是45#调质后再镀铬。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市场上有可以做气缸油缸活塞杆和圆导轨的镀铬光圆钢可以买到。用于活塞杆的材质为45、40Cr或别的合金钢,导轨的材质为轴承钢。其制作工艺为调质-冷拉-无心磨粗磨-表面高频淬火-无心磨精磨-镀硬铬-抛光。

网友(点评):
问点外行的问题,彭老,低碳钢表面淬火+镀硬铬我能理解。因为低碳钢及时淬火也得到不到完全的马氏体组织,不会出现催化,因此标脆硬度不会太高,镀硬铬提高硬度和表面质量没问题。为啥要渗碳呢?

网友(点评):
镀铬只是为耐磨。

网友(点评):
ZEROWING兄,你说过镀铬耐酸碱,逍遥兄也说镀铬耐磨。若揣摩angel要求该工艺时的想法估计是:做调质处理和渗碳处理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其扭矩,因为传动距离较长。可能有点儿不太放心。以上是个人愚见。

网友:
楼主第一做设计,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成果;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点评):
哪里哪里,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提点

网友:
精緻度感覺不大夠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但是,在钱的面前,精度什么的,说多了会让俺老板生气的。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我们厂需要液压试压工装也是我做的,虽然感觉蛮土的,但是能用上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了哈哈

网友:
大侠是机加工方面的高手

网友(点评):
不敢,略懂,略懂

网友:
厉害

网友(点评):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不知道在小厂,是不是电控的也是要自己做

网友(点评):
对的,没办法,都要自己动手。复杂的可以去外协。这个设备比较简单,电控叶是我自己搞的

网友:
不错 楼主加油 不过话说回来 国内好像没多少自主设计 大都都是山寨仿制了

网友(点评):
搞非标的都是自主设计,但是技术含量自然无法与国外相比

网友:
都是牛人呀。。。我是来学习的。。前辈。。话说。。前辈。。你做设计做多久了

网友(点评):
前辈不敢当,我也是今年才转做设计的,以前干机加工的。大家互勉

网友(点评):
楼主大概是89年的“前辈”!

网友(点评):
今年才开始干的啊?很佩服、顶一个

网友:
前几天有人说你灌水,没水平,我扁了他,我看好你哦,哈哈,

网友:
大侠的处女秀不错,图文并茂哈。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过奖了,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我比较怀疑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用起来。铜水的我没做过,但铝水的做得多,我们行内叫GBF。首先搅拌部份轴承导向太短,二是搅拌杆是金属的而且没做冷却。我都用石墨加上通氮气,这是工艺上的需要,同时起到冷却作用。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不知道大侠做的铝炉大小。我们做的铜炉都在4平米以内,温度其实并不是很吓人,只是考虑在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寿命会很难保证。很多厂现在都是人工搅拌的,搅拌杆搅拌的时间通常只需要几分钟

网友(点评):
搅拌杆总厂不会超过1200,因为电炉也就2米高。另外大侠说石墨加上通氮气,具体是怎么个做法,能简单说所原理吗

网友:
我现在还停留在绘图员的阶段呢。。说时候。。工艺方面是我软肋

网友(点评):
没关系,我以前也是绘图员,现在还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大侠说买的光轴,渗碳+镀铬。俺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工艺?镀铬本身具有很高 ...

两混着来的杆件多得是,我们用的导向光杆都是这样处理的,45材料调质HRC23~28,表面高频淬火到HRC35~40,硬化层深0.8~1.2,镀硬铬,镀层厚0.03,硬度>HV750,表面精磨,保证直线度。

调质是保证杆件的强度和韧性
表面淬火是保证杆件抗异物咬入、碰撞损伤的能力
镀硬铬是保证摩擦面寿命

网友(点评):
呵呵,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点评):
哈,大侠,渗碳+淬火目的是为了使低碳钢在淬火过程中更容易形成马氏体组织,一次得到更硬的表面,更高的表面抗拉抗压强度。但是结果就是组织脆化,抗冲击能力降低。因此,对于轴类只能出现在表面

网友(点评):
而镀铬利用其钝化特点在同样有HRC62+硬度的同时保证了抗酸碱性。以上这些都可以理解

网友(点评):
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两次硬化操作。如果说渗碳淬火后不易加工保证精度,需要镀铬,这能说的过去。但是既然镀铬也能保证硬度,那之前的渗碳硬层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另外,对于多层金相组织的金属来说,两层金相间出现一层马氏体组织,那么在抗冲击场合中,不是容易出现内层剥落导致外层损坏吗?

网友(点评):
来看Zerowing大侠与fmdd大侠交锋。。哈哈

网友(点评):
镀硬铬前高频或渗碳的工艺常见,理由是由心部到表面,材料硬度应有合理梯度。在软材料表面镀硬铬虽然可以提高其耐磨度,但不能提高承载能力。

网友(点评):
圆导轨就是很好的例子。劣质圆导轨因材质选用或热处理问题,表面硬铬下没有淬硬层,就非常容易被直线轴承的滚珠拉出凹槽。

网友(点评):
45钢怎么能渗碳淬火呢?要有合适的硬化层只能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镀铬层很薄,它不能承载,如果基体材料比较软(未经过淬火),受到外物挤压磕碰时,或者掉入摩擦副中间的铁屑等硬物,电镀层抵抗不了,很容易出现表面压入凹痕,电镀层只能在接触表面生产薄薄的一层硬度。

网友(点评):
。。。看海大侠,俺这是讨论,因为感觉理解上不通。交锋这词有点那啥。

网友(点评):
UX,看了彭老的话,大概明白了些。先通过一个硬化层厚度大的处理获得基体,然后再覆盖硬铬获得表面质量,是这么回事儿吧。

网友(点评):
fm大侠,俺没有在针对45号钢的工艺来说,俺只想搞明白一个渗碳+镀硬铬的选择原因和结果。因此,并不是针对楼主的材质来说的。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表淬(或渗碳)已经能到一个很高的硬度,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再做一次镀硬铬。如果要,原因是啥?比如34CrMoA通过表淬已经能到HRC62,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这个镀硬铬?

网友(点评):
表脆硬度很高,具体有多高?性能比硬铬层有更多的耐磨效果吗? 34CrMoA表面淬火硬度高并不代表耐磨能力也强于硬铬层。 同样的表面硬度代表的耐磨效果不一致,这个需要细致到金相层面去考虑了。

网友(点评):
哈,孙大侠不妨看看我回复过的资料。我已经说过了,34CrMoA表淬能到62,镀硬铬也有62。哈,说耐磨性要看磨啥,看材料性质,镀硬铬有自润滑性吗?同样表淬的34CrMoA呢?大侠有研究就说说,无论是金相还是其他

网友(点评):
如果表面硬度达到了HRC62,并且有合适的硬度层,就不需要镀铬了,我最近用的一种材料38CrMoAlA,淬火、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HV950以上,硬化层深0.3~0.5mm,比镀硬铬硬度还要高

网友(点评):
大侠38CrMoAlA的具体参数没?

网友(点评):
38CrMoALA是专用渗氮钢,高速轴和一些工装、检具用的材料,零大侠要什么参数?

网友(点评):
镀铬还有防锈作用。渗氮磨削后还是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