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及穿透约束的理解,请大家讨论

楼主(2013-09-15):
先上几个图吧:

1、扫描应该先画路径或者引导线,然后再画截面
2、路径要光滑,引导线似乎可以不光滑,但是生成特征的时候要勾选“平滑过渡”选项,否则可能出现错误
3、“穿透”的理解关键在于,截面沿路径和引导线运动的时候,哪些尺寸是变化的,哪些几何是变化的变化的就不能约束例如图片2和3,是扫描成型的内六角沉孔(内六角圆柱头螺栓),60°尺寸就必须设置成从动,否则无法生成特征,提示“有自行交叉的几何体”因为运动到六方顶点的时候这个角度就不是60度了,虽然是用曲面工具成型的,用实体扫描切除的办法也是能成功的,只要截面画好,做好约束。
之前我发过一个关于变截面梁扫描的例子,也提到这一点。
明白了这一点,天圆地方就很简单了,不过侧面四个棱线的圆角还是没处理好,怎么做都是必须有圆角的。这个有个名称叫“横向扫描”
自己之所以喜欢用这种复杂扫面的缘故,也是因了“设计意图”这个词,类似于内六角沉孔这种特征,一般像60度这种参数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六方是5个或者6个,深一点或者浅一点,用一个特征生成会快些,也便于驱动。只有那些修改的地方有可能多的,比如阶梯轴,如果用一个特征生成的话,以后驱动或者修改设计就比较麻烦
不对的地方欢迎斧正

网友:
SW不是太懂呢,

网友:
SW不是太懂

网友:
1,先画路径,再画截面。我觉得无所谓,怎样都行。
2、路径要光滑,  不光滑也行,就是扫出来比较难看,没法加工实现。

网友:
我一般扫描失败时,删掉重新画,很少深究,下次我得看看。

网友:
有段时间那穿透约束都找不出来,后来删了重画了又有了。

网友(2017-11-08):
认真学习中,这个知识点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