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的螺纹一般要怎么铣, 铣几刀?

楼主(2013-09-15):
请教各位大侠

75*6的螺纹一般要怎么铣 铣几刀?

网友A:
6个的螺距就按,6*1.3/2=4单边是4mm,如果螺纹铣刀是带锥度,上小下大,再考虑材料,可以一刀搞定。若分几刀,程序是一样的,就是圆弧半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个的螺距就按,6*1.3/2=4单边是4mm,如果螺纹铣刀是带锥度,上小下大,再考虑材料,可以一刀搞定。若分几刀 ...

这么大螺距一刀能搞定?看楼主的提问我想应该在加工中心上铣螺纹,能一刀搞定是不是太恐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螺距一刀能搞定?看楼主的提问我想应该在加工中心上铣螺纹,能一刀搞定是不是太恐怖了?

看刀具和材料,螺纹铣不是一刀吃那么多,需要转速高些,有时候燕尾不是也是一刀过去再精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刀具和材料,螺纹铣不是一刀吃那么多,需要转速高些,有时候燕尾不是也是一刀过去再精铣一下

还真没试过,但也不敢去试,这么大的螺距一刀下去刀子我看没了的概率不是一般的大,最好的结果就是做出来的螺纹跟狗啃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