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切割,有什么好的设备?别太贵

楼主(2013-09-15):
工厂经常需要切割一些4mm-25mm的钢板,现车间员工都是用氧气+乙炔气割,缺点是效率低,切口不整齐,尺寸误差大,受师傅技术水平影响等等,唯一方便的想怎么割就怎么割。

现想向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点的设备,前提不要投资太大像水割、激光什么的。预计是2W左右的吧,谢谢啦!

网友:
你的预算太少了。

网友:
2W不好使

网友:
汽车雨刷电机做驱动轮,手工割矩弯头改制成直的,铜棒车制四个小轮,直流调速器,摩托车减震器管子作横向纵向直向调整,小型蜗轮减速机,不足一千够了吧?这是一。手工割矩一个,电磁式手电钻接驱动轮,手电钻上配接正反转又能调速的开关电源四、五百够低了吧?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这么搞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这个有现成买的吧?割出来的效果比手工好。

网友(点评):
不错,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回一下四位,这些是在92年搞的,当时用的是老单位老解放拆车件维修后现场找零件进行加工组合起来的,当时设计自制到调离时一共五件不同火切机械。图片一定会上的,只不过空闲时重新自制。

网友(点评):
求图,想学习一下! 这设计真不错

网友:
预算有点少

网友:
2W买台便携式数控火焰割,有等离子和火焰可选配。价位1.8W左右,

网友:
25mm一下的用等离子或者有钱上激光切薄板

网友:
你主要是割什么形状的,直线形的,你做个像火车轨道样的小型轨道,上面放个小车绑定割枪。圆的么就是圆的。。。

网友:
有专门的气割小车,6000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LZ割好后要达到什么效果或精度

网友:
不知是切割什么形状的啊,矩形的,圆的,异性的? 如果是矩形,有那种轨道的切割车,9百块吧。

网友A(2013-11-08):
这个价位,
1.上便携切割等离子BA但是效率不高。
2.用2W加个等离子切割嘴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
1.上便携切割等离子BA但是效率不高。
2.用2W加个等离子切割嘴也可以考虑一下

以前在别的工厂看见过,有数控的火焰气体切割,好像叫小蜜蜂牌子来着,现在就是找不到了厂家了,好像不是很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