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不锈钢螺栓焼牙的问题

楼主(2013-09-15):
如题!
1、将螺母改成316或热镀锌碳钢。
2、不锈钢表面镀银。
3、表面涂凡士林。
还请教各位同仁提出高见。

网友A:
涂二氧化钼的黄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二氧化钼的黄油啊。

多嘴问个问题。螺纹涂黄油,应该是为了拧紧过程中通过润滑降低摩擦力吧。那么在安装后,这些润滑用的黄油不会影响预紧扭矩效果吗?

网友:
螺纹涂油,降低摩擦力,得到的预紧力更大。预紧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潜水大侠, 求进一步讲解!

楼主:
哦,涂二氧化钼的黄油,还真没用过。 可以试用一下。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试试 乐泰 的螺栓抗咬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