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如何吊装盘型零件

楼主(2013-09-15):
这是铁路货车轮饼的吊装夹具,很典型的夹具。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中间的圆环怎么有点变形呢,是否换成三根连杆会好点?

网友(点评):
这是现场工人师傅自己做的,缺点还是有的。但是效果还是刚刚的。

网友(点评):
圆环强度不够,如果上下吊钩在一条线上圆环就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A:
正规的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旁边的钩是干什么的啊,防止它缩回去的吗

网友(2014-02-08):
我们这好像就是三个个钩子 直接吊 虽然不是特别安全,但是好像也没出啥事 方便简单 靠重力能勾住 当然吊的时候要钩好在吊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应该是这样子。

很实用的吊装工具。

网友:
用一根吊绳就行了吧,多了反而不稳定

网友:
很好的吊装工俱!!

网友:
现代都自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