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升降平台

楼主(2013-09-15):
这是最近刚做的一个小电动升降平台。可以提升重量35Kg,物体放在托盘中。提升起来后将托盘送出升降机。

网友:
四根链条同时吊,大尺度的平台可以这样处理,小尺度就没必要做这么复杂了

楼主导向结构直接用铝型材的槽和尼龙滚子配合导向?

网友(点评):
导向直接用尼龙轮子对铝型材边的。没用槽子,在槽子里面怕卡住

网友:
四链条的平台也在展会上看过下 、可以实现平台的复杂轨迹的运动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我不是做自动化的,不过看了这个还是能多一种启发。

网友A:
看图样,链条选得规格挺大的,货物35kg,不是很重啊!

网友(点评):
同感,觉得链条有点大~~~

网友(点评):
是大了点,其实8A的足够。

网友:
我们也正在设计这么个东西学习了

网友:
这个黄色管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啊,减震器吗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自己再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做自动化

网友(点评):
做铁路非标设备的。大的小的只要是铁路上用的都做。

网友:
楼主升降电机选的多大,目测应该是400W的吧,这个东西是跟前面的倍速链挂钩,做回板线?如果高度不高,重量也不大用气缸顶升可能会更合适,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对那四个黄色的东东我也很好奇,请大侠给大家解下惑。

网友(点评):
气缸的也做过,不稳定。如果有地方卡下的话会忽然弹一下的

网友(点评):
厉害,电机是370W的。那黄色的东西来历是:领导说要有配重,于是就有啦配重。嘿嘿

网友(点评):
我也是做非标的,刚好对这块比较熟悉,以后多多交流咯!

网友(点评):
建议不要用气缸的,我最开始就用气缸的。主要是太吵,再就是卡住后会发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样,链条选得规格挺大的,货物35kg,不是很重啊!

那是楼主为了以后升级改造留的伏笔

网友(点评):
那到不是,领导审图时说要加配重。我就加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楼主为了以后升级改造留的伏笔

也许。
同样留得安全余量嘛,毕竟现在客户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超负荷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
同样留得安全余量嘛,毕竟现在客户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超负荷工作的。

对头

网友(2013-10-23):
很简单,但很实用